稳压管和二极管组合电路

楼主(2025-03-20):
稳压管和二极管组合电路

1.为什么不直接用一个6.3V的稳压管,而是一个5.6V的稳压管加一个二极管的压降,这样做有什么好处?

2.这两个二极管两端的电压是多少?稳压值相加?

网友A:
针对第一个问题,齐纳二极管在5.6V反向电压下一般是正温度系数,普通二极管的正向电压是负温度系数,通过二者匹配可以提高基准精度。Ti有一篇文档提到了这个问题。https://www.ti.com.cn/cn/lit/ta/zhct480/zhct480.pdf

网友A:
针对第一个问题,齐纳二极管反向电压在5.6V时具有正温度系数,普通二极管的正向电压具有负温度系数,串联可以补偿温度系数提高精度。Ti有篇文档提到了这个问题。
https://www.ti.com.cn/cn/lit/ta/zhct480/zhct480.pdf

楼主:
引用 网友A:
针对第一个问题,齐纳二极管反向电压在5.6V时具有正温度系数,普通二极管的正向电压具有负温度系数,串联可 ...

是温度补偿  不是防反接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温度补偿  不是防反接吗

遇到参考电压一般都是首先往温度系数补偿上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针对第一个问题,齐纳二极管反向电压在5.6V时具有正温度系数,普通二极管的正向电压具有负温度系数,串联可 ...

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遇到参考电压一般都是首先往温度系数补偿上想的

话说,我正好问ai这问题, deepseek的回复是5~7v是混合击穿,温度系数接近0. 所以确实是温度补偿么。我硬件弱鸡,过来瞎看看,学硬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