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μCOS-III] 新创建任务堆栈空间大小问题

楼主(2025-03-21):
在工程文件中新建一个任务的时候,分配给新任务的堆栈空间最多只能1024u,再多就影响工程运行?这是什么因素影响了呢?查看过.sct文件,SRAM空间能有192KB,看了.map文件,也才用了67KB。

楼主:
这是相关截图

网友:
什么芯片型号

楼主:
STM32F429系列--------Flash 存储器和 SRAM 的容量分别是 2M 字节和 256K 字节

楼主:
求各位大佬解答疑惑

网友A:
引用 楼主:
STM32F429系列--------Flash 存储器和 SRAM 的容量分别是 2M 字节和 256K 字节

一般这种问题,说明程序里面有其它隐含的bug没找到,先加大其它各个任务的任务栈试试,如果也不小,逐一排查下是那个任务造成的,可以先关闭所有任务创建,然后逐一打开任务创建排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这种问题,说明程序里面有其它隐含的bug没找到,先加大其它各个任务的任务栈试试,如果也不小,逐一 ...

最后没找到问题所在,不知道是哪里的bug,换了个工程移植代码可以了,创建任务什么的不受影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