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检测的两种电路

楼主(2025-03-21):
电流检测的两种电路

这个放大电路是电流放大11倍?另一个又是过流检测电路用的是比较器。这两种过流检测电路一个用的是放大器一个是比较器,请问过流检测什么情况下用比较器什么情况下用放大器?还是说都可以?

网友:
按我理解,实时性要求没那么高,然后不同的电流值需要做不同的处理就用放大器,比较器只能检测是否过流,情况单一,但实时性高,成本低

网友:
用比较器代替运放。用运放,速度慢,成本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