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耐压,大电流的恒流电路如何设计?

楼主(2025-03-21):
高耐压,大电流的恒流电路如何设计?

网友:
大电流的话5R的功耗太大了,如果不变电路的话可能要用很大的电阻,而且散热也要做好。耐压还好,换管子应该没问题。
感觉Q5换成MOS,采样电阻换小点后面接个放大电路可能会改善点效率。
其实这么大的电流已经可以考虑上个开关电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