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2025新品】H7-TOOL PLUS电池版发布,真正的手持设备,微型数控电源输出电流提升至2A,峰值3A, 防过压防过流防反接2025-03-23

楼主(2025-03-23):
淘宝链接:链接

好几年没有出新品了,正式推出2025年度新品,发布即上架开售发货

1、2019年发布首版H7-TOOL,对应的V1.x版本原理图,上位机源码,BOOT源码和APP源码全开源。
2、2024年发布H7-TOOL Base版
3、今年正式发布H7-TOOL PLUS,继续加强H7-TOOL设计初衷,一款多功能,便携式开发工具。

含大量实际测试比较数据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RroBYmEwb

手持版,WiFi版,以太网版和高速USB版四合一,这次大大加强手持版

PLUS电池版本发布,大大拓展了TOOL的应用场景,几乎所有功能都可以手持电池供电。

比如在户外工作,没带电脑,通过连接手机WiFi就可以实现联网控制

锂电池充放电参数和保护

1、锂电池保护
(1)支持电池低压报警检测
(2)支持电池NTC温度检测保护
(3)带保护板,防过充/过放/过流

2、锂电池充放电
(1)推荐实际应用将LCD背光设置为100,  可以开机全程运行6个小时左右
(2)如果用不到WiFi,建议将WiFi关闭
(3)后面将推出低功耗运行模式,续航时间9个小时左右

支持外置电源或USB为锂电池充电

1、基础介绍
(1)支持目标设备供电电压和电流测量
(2)电流: 最大2A,峰值5V/3A(15W)输出
(3)电压: 1.2V-5.0V可调,可以调节SWD, I2C主从, SPI主从,脉冲测量,PWM,TTL串口和GPIO接口电平。如果电压设置为0,支持目标板反向为接口提供电平
(4)接口保护(TVCC): 防反接,防过流,防过压

2、负载性能测试一

TVCC(Target VCC目标板供电) = 3.3V,不带负载到带负载3.3V,320mA变化

3、负载性能测试二

TVCC= 5V,不带负载到带负载5V,510mA变化

4、负载性能测试三

电池供电,带3.5V,  2A负载,TVCC压降比那好0.133V

5、负载性能测试四

(1)带5V/3A(15W)负载,  此时TOOL需要外置电源供电,电池供电带不动
(2)长时间输出请做好散热

6、负载性能测试五

电池供电,微型数控电源输出5V,带开发板运行三代示波器视频效果

支持单路,1拖4和1拖16

下面是电池供电做1拖16效果展示

最新脱机烧录支持列表

下面是电池供电,分别输出5mA和10mA的实际数值测量

电池供电,实际测量效果

电池供电,手持方式

支持任意波形效果

(1)测量范围-13.8V到+13.8V
(2)板载2Msps,16bit分辨率
(3)外置250M示波器模组后面发布

支持±13.8V测量

下面是电池供电,分别测量2.5V和3.3V比较

支0-1.2A测量,实际测试开发板5V供电时,电流情况

高边电流测量还支持PC端波形展示,同时测量高边电压,下面是设置触发电流0.7A,捕获开发板上电瞬间的电流电压变化情况,  最高支持2Msps采样

电阻最大支持1MΩ

脉冲测量支持0.1Hz - 500KHz
PWM支持4路 0.05Hz - 40MHz

电池供电,手持方式测量另外一个TOOL的PWM输出

支持多款NTC型号温度测量

RTT Viewer实时数据传输组件,完全可以替代串口调试,速度飞快,可以在中断和多任务中随意调用,且仅需要SWDIO和SWCLK两个引脚即可实现。

手持电池供电,WiFi联机,显示屏和上位机同时展示

支持UTF-8,GBK和HEX编码,支持6路波形展示,支持Modbus主站和从站,支持自定义解析脚本 支持485/232/TTL串口,测试TTL串口3Mbps不丢包。TTL串口电平支持1.2V - 5V设置

手持电池供电,WiFi联机,显示屏和上位机同时展示

1、支持经典CAN和CANFD,最高支持8Mbps通信
2、支持CANopen,J1939,UDS和汽油车ODB 15765解析
3、支持CAN负载率,错误状态信息和发送超时判断
4、实测CANFD仲裁段1MHz,数据段2MHz速度,设备连续不间断发送,每秒上万帧数据,TOOL实时接收1200万帧正常不丢包

手持电池供电,WiFi联机,显示屏和上位机同时展示

功能简介
(1)H7-TOOL的Lua小程序功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用户编写Lua小程序并下载到H7-TOOL内部,之后就可以脱离PC机执行。H7-TOOL的脱机烧录功能就是结合Lua小程序实现了复杂的业务逻辑。
(2)实现各种小程序,不再限制Flash里面已经下载的程序,就跟手机安装APP差不多,所以在H7-TOOL里面被广泛使用,支持在线调试运行,支持离线运行。
(3)支持USB,以太网和WiFi的在线控制运行和离线控制运行。且局域网和外网也可以控制。

应用场合
(1)生产线批量设置产品参数、成品检测
(2)研发人员验证电路板模块功能
(3)测试人员测试产品
(4)脱机产品检测,日志记录等

LUA API涵盖内容
(1) 系统控制函数
(2) 信号发生器
(3) 4-20mA输入输出
(4) GUI显示
(5) 文件系统
(6) 10路GPIO控制
(7) 4路PWM
(8) 脱机烧录控制
(9) I2C主机从机
(10) SPI主机从机
(11) 电压电流采集
(12) 串口/232/485/Modbus,支持离线日志
(13) CAN/CANFD/CANopen/UDS/J1939
(14) NTC热敏电阻
(15) 微型数控电源
(16) 支持IO扩展
(17) 支持传感器扩展
(18) 支持脉冲测量
(19) SWD调试接口函数,读写各种类型数据,内存和寄存器等。
(20) 支持串口,SPI,I2C和CAN的bootloader脱机更新
(21) 扩展驱动AD7606, ADS1256,MCP3421, 8路继电器和5路DS18B20

比如用于离线串口日志实现

1、IO电平范围支持1.2V-5.0V
2、支持SPI主机和从机
3、支持波形展示

1、主机最高速度800KHz,从机最高速度1MHz
2、IO电平范围支持1.2V-5.0V
3、支持波形展示

1、高速USB2.0 DAPLINK仿真器,支持WinUSB和HID二合一
2、支持对外供电,电压范围1.2V-5V,可配置,最大2A,峰值3A
3、SWD接口双向IO保护,关闭对外供电,可支持目标板反向为SWD提供电平
4、支持SWD的三线,四线和五线模式
5、支持MDK,IAR,Embedded Studio,Clion和STM32CubeIDE

H7-TOOL DAPLINK,J-Trace,JLINK V9,STLINK V2,STLINK V3下载速度测试比较

通过对外供电的方式,可以方便的通过GUI界面查看目标板功耗

上电后一段时间进入硬件异常,可以通过IDE或者嵌入的异常分析代码来锁定问题位置。而运行比较长的时间,比如两周,一个月等,这就不方便挂个电脑分析了。 挂个TOOL就比较方便,可以长时间检测跟踪芯片的运行,出问题的时候可以关键信息导出来

电池供电,手持方式操作

直接读取各个IC厂家提供的SVD文件,像MDK,IAR在线调试实时检测外设,无痛检测,不会复位目标板

早期包括现在做产品效果展示,需要截屏时,很多时候依然采用的SD卡/U盘这种的古老方案,不仅麻烦,而且繁琐。此功能为此而生

无需芯片内置代码,支持裸机,TouchGFX,ThreadX GUIX,emWin,LVGL,AWTK等

不需要目标板额外做添加任何代码

已经支持RTX5,ThreadX,uCOS-III,uCOS-II和FreeRTOS。陆续增加RT-Thread,MbedOS,NuttX和Zephyr

静态效果

动态效果

不需要目标板额外做任何代码, 支持在线和脱机玩法
1、可以解析CANFD工作模式,波特率,采样点和是时钟误差率。
2、可以解析所有标准ID过滤器配置和所有扩展ID过滤器配置。
3、可以解析CANFD接收的Rx Buffer,Rx FIFO0和Rx FIFO1数据。
4、通过监测Tx Event FIFO解析Tx Buffer, TxFIFO/Queue的发送事件序列。
5、监测ECR错误计数器和PSR协议状态寄存器。

网友:
期待更多的设备仪器类产品,安福莱技术很强,也很丰富。硬汉大哥人如其名,期待更多的产品,技术栈可以考虑ZYNQ系列,适合工控等领域。

网友:
期待万用表很久了。希望可以早点上市。

网友:
很强,要是能支持调试RV那就完美了

楼主:
明天再更新一个FAQ

网友A:
已经提交采购申请,等到货

网友B:
功能越来越强大了。另外:问一下硬汉,外置250M示波器模组是硬件的?发布时间确定吗?等模块发布一块提交申请。

网友C:
销量好了,下一代是不是能开模搞个好的外观了

网友D:
去年买了一个,今年给产线再买一个做脱机烧录用(我用新款,旧款给产线用…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已经提交采购申请,等到货

谢谢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去年买了一个,今年给产线再买一个做脱机烧录用(我用新款,旧款给产线用…嘘……)

谢谢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C:
销量好了,下一代是不是能开模搞个好的外观了

这个就是开模重新设计的。橘色实物效果还是相当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功能越来越强大了。另外:问一下硬汉,外置250M示波器模组是硬件的?发布时间确定吗?等模块发布一块提交申 ...

这个还没有相关发布时间。

网友:
大力支持,采购两个

网友E:
CAN工具能否出个SDK用于二次开发

楼主:
引用 网友E:
CAN工具能否出个SDK用于二次开发

好的,争取安排下,最近好几个网友有这方面需求。

当前方便的话,可以使用LUA小程序,二次开发也很方便。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争取安排下,最近好几个网友有这方面需求。

当前方便的话,可以使用LUA小程序,二次开发也很方 ...

有了二次开发,主要是为了可以自己其它的功能一起使用,当前的Luau只能在当前的软件上面使用,同时还需要控制其它设备,就需要两个软件。主要是H7-Tool的CAN可以通过网络连接。

网友F:
H7-HOOT能否通过按键输入密码后, 更改滚码号码?

楼主:
引用 网友F:
H7-HOOT能否通过按键输入密码后, 更改滚码号码?

改倒是好改,就是使用按键不好做交互,比如密码带个字母下划线空格什么的,这个2.8寸屏输入太不方便了。

推荐wifi联网,远程控制修改即可,省事。

连接到手机热点就可以的。

网友G:
win11使用上位机非常卡顿,这个能处理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win11使用上位机非常卡顿,这个能处理下吗

这个现象不正常,看看是不是你的电脑上开什么东西了,我记得你之前就反馈过。可以肯定是跟你电脑上设置有关系。

上位机软件每个版本发布前会在,win7,win10,win11 23H2,24H2等版本上做了全面测试,均流畅使用

ps:上个月一个坛友反馈上位机启动慢,此贴10楼: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highlight=2.28

在16楼他提供了针对他电脑的解决办法,你看看你的电脑是那种情况,也可以尝试解决下看看。

网友G:
引用 楼主:
这个现象不正常,看看是不是你的电脑上开什么东西了,我记得你之前就反馈过。可以肯定是跟你电脑上设置 ...

各种方法都试过了,没效果,问题是如果只是启动的时候卡,也没啥太大关系,等一会就能用。
我这边的情况是不仅仅打开软件会卡主,使用示波器的时候也非常卡顿,基本接近不可用的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G:
各种方法都试过了,没效果,问题是如果只是启动的时候卡,也没啥太大关系,等一会就能用。
我这边的情况 ...

方便的话,还是重装下系统靠谱,建议用原生系统重装,不要使用ghost版。

使用的示波器的时候卡顿,貌似就你一个人反馈过。我们这边没法有针对性的解决。

网友H:
Please add English language support. It's a great product, but currently usable only for people who understand Chinese.

楼主:
引用 网友H:
Please add English language support. It's a great product, but currently usable only for people who  ...

好的,争取早日发布英文版

网友H(2025-04-22):
If I can be of any help with the development or translation of the tool into English or other languages, please don’t hesitate to contact me. I’d be happy to contribute in any way I can.
In any case, you’ve created a brilliant product. Thank you!

网友:
引用 网友H:
If I can be of any help with the development or translation of the tool into English or other langua ...

nice  bro .

网友I:
硬汉大佬, 请问下中颖的 也可以支持 1拖多并行烧录么。中颖跟我说没有这种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I:
硬汉大佬, 请问下中颖的 也可以支持 1拖多并行烧录么。中颖跟我说没有这种设备。

是他们家m内核芯片吗,m内核没问题,支持

网友J:
太强了!!
想知道dap功能支持通过wifi或者网口使用吗?最近遇到很多强电磁干扰,我用的另一款daplink的usb抗干扰太差经常debug掉线

楼主:
引用 网友J:
太强了!!
想知道dap功能支持通过wifi或者网口使用吗?最近遇到很多强电磁干扰,我用的另一款daplin ...

可以局域网和外网调试,不过不能IDE断点和单步调试。解决90%的问题基本没问题。
1、脱机烧录外网远程下载。
2、可以串口,RTT,485,232,CAN,I2C和SPI外网远程调试。
3、可以LUA小程序外网远程调试
4、可以示波器,信号发生器,频率脉冲计数,PWM,0-20ma输入输出等外网远程。
5、所有外设和内存外网远程检测。
H7-TOOL的CMSIS-SVD文件解析操作说明V1.0,直接读取各个IC厂家提供的SVD文件,像MDK,IAR在线调试实时检测外设(2023-12-04)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0296

网友K:
硬汉哥,这次的版本串口可以使用第三方串口软件吗?上次使用DAP的时候不支持第三方串口软件。可不可以安排升级一波

网友:
硬汉哥,今年版本DAP+串口支持第三方软件了吗?因为其他软件有预设命令和编写脚本功能,提前写了很多测试脚本了

楼主(2025-05-22):
引用 网友K:
硬汉哥,这次的版本串口可以使用第三方串口软件吗?上次使用DAP的时候不支持第三方串口软件。可不可以安排 ...

已经发布支持了,daplink +第三方串口同时刷

H7-TOOL高速HID免驱串口桥接各种第3方串口软件操作说明,支持与TOOL所有其它功能一起使用(2025-04-21)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d=128124&fromuid=58

网友K:
引用 楼主:
已经发布支持了,daplink +第三方串口同时刷

H7-TOOL高速HID免驱串口桥接各种第3方串口软件操作说明, ...

买它!!!期待逻辑分析仪更新!能有两通道分析个I2C,UART足矣

楼主:
引用 网友K:
买它!!!期待逻辑分析仪更新!能有两通道分析个I2C,UART足矣

网友L:
默默的学习,默默的支持,已购买了2个旧款,一个新款,后续继续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L:
默默的学习,默默的支持,已购买了2个旧款,一个新款,后续继续支持

非常感谢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