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解答] 请教一下H7TOOL的滚码和UID加密怎么使用呢?

楼主(2025-03-22):
研究了一下H7TOOL,想要尝试一下滚码和UID加密。但是设置老是不成功。
不知是不是哪里操作不对,硬汉哥能否指导一下?
1、首先是基本配置

基本设置

基本设置

2、滚码设置

滚码设置

滚码设置

3、UID加密设置

4、然后我点击了一键下载。

5、最后读回测试,这看上去没有成功。

网友:
应该是设置没有生效,先关闭上位机,重新打开,然后生产日期的配置,换这两个配置,切换下保证配置生效,然后关闭UID加密,仅测试滚码相关配置是否正常

最后加入UID加密也一起测试

楼主:
如上设置了,以下是下载过程,没看到写滚码的提示,仍然不成功。

楼主:
好奇怪,我把地址改为0x08040000开始的位置,写入滚码和UID加密都可以成功,只要改成0x08030000的地址就不能成功。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上设置了,以下是下载过程,没看到写滚码的提示,仍然不成功。

好奇怪,我把地址改为0x08040000开始的位置,写入滚码和UID加密都可以成功,只要改成0x08030000的地址就不能成功。

你TOOL时间是不是有问题,这个DATATIME不对 = 2000-01-01 00 00 00

我这里帮你测试的,设置和你一样的bin文件大小103424, 完全一样的滚码和UID设置。完全正常,剩下你查查你那边是怎么回事,我的地址就是0x08030000,在H750和H743都帮你测试了

ps:如果是H750,看看是不是128KB后面的空间不能用了,不排除这个问题,因为ST仅保证128KB是正常的。

楼主:
芯片确实是H750,但128K以后还能用。我应用是放在0x08100000的,功能正常。我在检查一下,看看是不是其他什么问题。

楼主:
找到原因了。惭愧,我自己把地址算错了。我代码中把0x08020000开始的128K用作了模拟eeprom,所以后续地址应该是0x08040000才能使用。

网友:
滚码是干啥用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