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CAN通讯电路最高能支持的速率是多少?通讯的原理谁来通俗的讲解一下,百度后还是没看懂

楼主(2025-03-22):
这个CAN通讯电路最高能支持的速率是多少?通讯的原理谁来通俗的讲解一下,百度后还是没看懂

网友A:
搜这个芯片,高速CAN,支持5Mbps CAN FD灵活数据速率;但还要取决于MCU是否支持CAN-FD。如果不支持就最多只能上1M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搜这个芯片,高速CAN,支持5Mbps CAN FD灵活数据速率;但还要取决于MCU是否支持CAN-FD。如果不支持就最多只 ...

像这种CAN通讯和RS485的区别在在哪里  从硬件来说  都是差分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