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大佬们,请问32开发直接配置CUBMX还是自己写代码好呀

楼主(2025-03-23):
大佬们,请问初学者(研究生)32开发直接配置CUBMX还是自己写代码好呀

网友:
初始化等的配置,用cubemx,然后还需要修改下。其他业务代码肯定是自己写了。

网友A:
用cubemx,主要是图省事,注重逻辑,少点重复劳动,如果cubemx用的差不多了,想了解底层,还是得对照手册,手动操作寄存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cubemx,主要是图省事,注重逻辑,少点重复劳动,如果cubemx用的差不多了,想了解底层,还是得对照手册, ...

需要寄存器级别的操作或者是觉得hal库太重,可以使用LL库。不过不管是HAL还是LL,都得看手册。

网友:
肯定是cubemx,省事很多

网友:
CUBEMX主要是硬件初始化。产品的应用代码还得自己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