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STM32G473 解除写保护失败

楼主(2025-03-23):
在进行使用串口升级,下载程序时,有一个步骤是解除flash的写保护。在此过程中是基本上按照官方例程HAL库的实现的,包括了flash、选项字节的解锁、清除错误标志位等等。但是在每次进行解除时都出现解除失败(一次都没成功),通过调试发现打断点,发现似乎是因为SR->PGSERR = 1,返回错误导致的原因。看了一下芯片的手册,但没有找到具体的原因。(注:在程序中是使用了独立看门狗、窗口看门狗、低功耗STOP、定时器中断),求有经验者能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除了SR->PGSERR = 1

还有就是选项字节操作API的每个函数返回值都判断下。

ps:论坛上反馈G系列内部Flash操作问题的,好像还挺多的。

网友A:
直接使用官方例程正常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使用官方例程正常吗

太久没看论坛了,这个问题找到原因了。
是由于在HAL库中,屏蔽了某个定时器的初始化,然后自己实现了定时器的配置,并使能中断。由于HAL库cubemx代码生成时会在中断服务函数中自动生成中断的回调函数,导致中断里一种在进行寄存器读写操作,但由于没初始化,结构体并没有映射到对应的寄存器,而是映射到了0地址(存放的中断向量表,地址正好就是flash区域),一直在进行非法写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