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路电阻值检测,求助大佬给个思路

楼主(2025-03-24):
如题,本人有个问题如下,需要同时检测多达100个电阻的阻值,速度无要求,精度是小数点后一位即可,原先的人用的是电阻分压检测,现在也打算延用这个,有没有大佬给个思路方案能做这么多路的?电阻的阻值在100±20以内

网友A:
上模拟开关,分时测吧
要求不高甚至可以考虑拿mos复用测阻值

网友:
电阻啥规格都不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模拟开关,分时测吧
要求不高甚至可以考虑拿mos复用测阻值

转了半圈,同意分时测,接下来就是找个合适的多路复用IC了

网友:
Vref-------(标准电阻)-----|-----(待测电阻)-----NMOS----GND
                                       |-----(待测电阻)-----NMOS----GND
                                       |-----(待测电阻)-----NMOS----GND
                                       |-----(待测电阻)-----NMOS----GND
                                       |-----测量分压点电压
NMOS可以用AW9523控制

网友:
应该都是分时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