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AD7606数据采集错位问题?

楼主(2025-03-24):
最近在调试AD7606出现了一个很奇怪的问题,只要向SDRAM里面写0x0000、0x1000、0x0110之类的就会导致AD7606的数据出现错位,写0xffff、0x1111之类的就不会。我是把SDRAM当成显存来使用的,已排除屏幕干扰等问题,接线应该也没有问题。

        for(i=0;i<1*1024*1024;i+=2)
        {
                *(__IO uint32_t *)(SDRAM_BANK_ADDR+i)=0x0000;
        }
        AD7606_StartRecord();
        HAL_Delay(5000);

这样就会出现数据错位,但是把0x0000改成0xfff0之类的就不会有这个问题
这是数据错位的情况

网友:
是不是SDRAM的MPU/Cache处理问题,可以考虑先关闭SDRAM的Cach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