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29无法从APP跳转到系统bootloader

楼主(2025-03-24):
STM32F429无法从APP跳转到系统bootloader,之前f103和f407也无法跳转,后面看了论坛帖子更改HAL_RCC_DeInit();的顺序后就可以了,但这次却不行。
static void JumpToBootloader(void)
{
    uint32_t i = 0;
    void (*SysMemBootJump)(void); /*声明一个函数指针*/
    __IO uint32_t BootAddr =  0x1FFF0000;
    /*关闭全局中断*/
        __disable_irq();

    HAL_DeInit();
    /*设置所有时钟到默认状态,使用HSI时钟*/
    HAL_RCC_DeInit();

    /*关闭滴答定时器,恢复到默认值*/
    SysTick->CTRL = 0;
    SysTick->LOAD = 0;
    SysTick->VAL = 0;

    /* 关闭所有中断,清除中断挂起标志 */
    for (i = 0; i < 8; i++)
    {
        NVIC->ICER[i] = 0xFFFFFFFF;
        NVIC->ICPR[i] = 0xFFFFFFFF;
    }

    /* 使能全局中断 */
        __enable_irq();

    /* 跳转到系统 BootLoader,首地址是MSP,地址 +4 是复位中断服务程序地址 */
    SysMemBootJump = (void (*)(void)) (*((uint32_t *) (BootAddr + 4)));

    /* 设置主堆栈地址*/
    __set_MSP(*(uint32_t *)BootAddr);

    /*在RTOS工程,这条语句很重要,设置为特权模式,使用MSP指针 */
    __set_CONTROL(0);

    /* 跳转到系统 BootLoader */
    SysMemBootJump();
}

网友A:
直接软件复位就能跳转到Boot了。
共产主义一定胜利!

网友:
持续关注,期待大牛解惑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软件复位就能跳转到Boot了。

他这个boot不是放在最前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https://mp.weixin.qq.com/s/uVktPkcbh2XAVo2QAluxnA        看看这个

好东西,学习了

网友C:
F429的话。
1、这个改成全局变量 __IO uint32_t BootAddr =  0x1FFF0000;
2、下面这个放在SysMemBootJump = (void (*)(void)) (*((uint32_t *) (BootAddr + 4)));前面

/* 设置重映射到系统 Flash */
. __HAL_SYSCFG_REMAPMEMORY_SYSTEMFLASH();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s://mp.weixin.qq.com/s/uVktPkcbh2XAVo2QAluxnA        看看这个

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F429的话。
1、这个改成全局变量 __IO uint32_t BootAddr =  0x1FFF0000;
2、下面这个放在SysMemBootJump ...

感谢,确实提升全局变量之后就可以了。看二楼的帖子,好像这样还是无法完全避免出错,用汇编才是最安全的。有兴趣出个汇编例程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确实提升全局变量之后就可以了。看二楼的帖子,好像这样还是无法完全避免出错,用汇编才是最 ...

问题3

初步确诊MDK AC6的0级优化是个大坑,玩不顺手的话,慎用(2022-10-23)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9584&fromuid=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