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CubeF4] CAN通信回环模式无法接收数据

楼主(2025-03-24):
开发工具:CUBEIDE
开发板芯片:F407ZGT6
开发板:野火 霸天虎V1

问题如下:
        CAN回环模式测试,调试过程中监视寄存器发现数据已进入发送邮箱,TSR寄存器的RQCP0和TXOK0值为1,说明发送成功,但是寄存器FIFO0的RF0R寄存器值为0,数据未进入FIFO
已用KEIL下载官方回环例程,官方例程回环模式能收发数据,说明CAN设备正常,有大佬帮忙看看这个是什么问题吗?

工程附件已上传

  已设置筛选器为不过滤,激活FIFO0的接收寄存器,具体代码见后文代码块或附件

寄存器值如下:
原理图如下:
通过CUBEIDE设置CAN2如下:
main.c:
/* USER CODE BEGIN Header */
/**
 ******************************************************************************
 * @file           : main.c
 * @brief          : Main program body
 ******************************************************************************
 * @attention
 *
 * Copyright (c) 2025 STMicroelectronics.
 * All rights reserved.
 *
 * This software is licensed under terms that can be found in the LICENSE file
 * in the root directory of this software component.
 * If no LICENSE file comes with this software, it is provided AS-IS.
 *
 ******************************************************************************
 */
/* USER CODE END Header */
/* Includes ------------------------------------------------------------------*/
#include "main.h"
#include "can.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gpio.h"

/* Private includes ----------------------------------------------------------*/
/* USER CODE BEGIN Includes */
#include "../../BSP/LED/led.h"
#include "../../SYSTEM/delay/delay.h"
#include "../../BSP/BEEF/beef.h"
#include "../../BSP/KEY/key.h"
#include "string.h"
/* USER CODE END Includes */

/* Private typedef -----------------------------------------------------------*/
/* USER CODE BEGIN PTD */

/* USER CODE END PTD */

/* Private define ------------------------------------------------------------*/
/* USER CODE BEGIN PD */

/* USER CODE END PD */

/* Private macro -------------------------------------------------------------*/
/* USER CODE BEGIN PM */

/* USER CODE END PM */

/* Private variables ---------------------------------------------------------*/

/* USER CODE BEGIN PV */

/* USER CODE END PV */

/* Private function prototypes -----------------------------------------------*/
void SystemClock_Config(void);
/* USER CODE BEGIN PFP */

/* USER CODE END PFP */

/* Private user code ---------------------------------------------------------*/
/* USER CODE BEGIN 0 */

/* USER CODE END 0 */

/**
  * @brief  The application entry point.
  * @retval int
  */
int main(void)
{

  /* USER CODE BEGIN 1 */
	uint8_t key;
	uint8_t i = 0;
	uint8_t cnt = 0;
	uint8_t canbuf[8];
	uint8_t rxlen = 0;
	uint8_t res;
	uint16_t times = 0;
  /* USER CODE END 1 */

  /* MCU Configuration--------------------------------------------------------*/

  /* Reset of all peripherals, Initializes the Flash interface and the Systick. */
  HAL_Init();

  /* USER CODE BEGIN Init */

  /* USER CODE END Init */

  /* Configure the system clock */
  SystemClock_Config();

  /* USER CODE BEGIN SysInit */
	delay_init(84);
  /* USER CODE END SysInit */

  /* Initialize all configured peripherals */
  MX_GPIO_Init();
  MX_USART1_UART_Init();
  MX_CAN2_Init();
  /* USER CODE BEGIN 2 */

  /* USER CODE END 2 */

  /* Infinite loop */
  /* USER CODE BEGIN WHILE */
  while (1)
  {
	  key = key_scan(0);

	  if(key == KEY2_PRESS)
	  {
		  printf("Send: ");
		  for(i = 0;  i<8;  i++)
		  {
			  canbuf[i] = cnt+i;
			  printf("%d ", canbuf[i]);
		  }
		  printf("\r\n");

		  res = can_send_msg(0x12, canbuf, 8);

		  if(res)
		  {
			  printf("Send Failed!\r\n");
		  }
		  else
		  {
			  printf("Send Successful!\r\n");
		  }
	  }

	  rxlen = can_receive_msg(0x12, canbuf);
	  if(rxlen)
	  {
		  printf("Receive:");
		  for(i = 0;  i<rxlen;  i++)
		  {
			  printf("%d ", canbuf[i]);
		  }
		  printf("\r\n");
	  }

	  times++;
	  if(times %200 == 0)
		  printf("Please Press KEY2 To Send Message!\r\n");

	  if(times % 30 == 0)
	  {
		  cnt++;
		  LED_R_TOGGLE();
	  }

	  delay_ms(10);

    /* USER CODE END WHILE */

    /* USER CODE BEGIN 3 */
  }
  /* USER CODE END 3 */
}

/**
  * @brief System Clock Configuration
  * @retval None
  */
void SystemClock_Config(void)
{
  RCC_OscInitTypeDef RCC_OscInitStruct = {0};
  RCC_ClkInitTypeDef RCC_ClkInitStruct = {0};

  /** Configure the main internal regulator output voltage
  */
  __HAL_RCC_PWR_CLK_ENABLE();
  __HAL_PWR_VOLTAGESCALING_CONFIG(PWR_REGULATOR_VOLTAGE_SCALE1);

  /** Initializes the RCC Oscillators according to the specified parameters
  * in the RCC_OscInitTypeDef structure.
  */
  RCC_OscInitStruct.OscillatorType = RCC_OSCILLATORTYPE_HSE;
  RCC_OscInitStruct.HSEState = RCC_HSE_ON;
  RCC_OscInitStruct.PLL.PLLState = RCC_PLL_ON;
  RCC_OscInitStruct.PLL.PLLSource = RCC_PLLSOURCE_HSE;
  RCC_OscInitStruct.PLL.PLLM = 25;
  RCC_OscInitStruct.PLL.PLLN = 336;
  RCC_OscInitStruct.PLL.PLLP = RCC_PLLP_DIV2;
  RCC_OscInitStruct.PLL.PLLQ = 4;
  if (HAL_RCC_OscConfig(&RCC_OscInitStruct)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Initializes the CPU, AHB and APB buses clocks
  */
  RCC_ClkInitStruct.ClockType = RCC_CLOCKTYPE_HCLK|RCC_CLOCKTYPE_SYSCLK
                              |RCC_CLOCKTYPE_PCLK1|RCC_CLOCKTYPE_PCLK2;
  RCC_ClkInitStruct.SYSCLKSource = RCC_SYSCLKSOURCE_PLLCLK;
  RCC_ClkInitStruct.AHBCLKDivider = RCC_SYSCLK_DIV1;
  RCC_ClkInitStruct.APB1CLKDivider = RCC_HCLK_DIV4;
  RCC_ClkInitStruct.APB2CLKDivider = RCC_HCLK_DIV2;

  if (HAL_RCC_ClockConfig(&RCC_ClkInitStruct, FLASH_LATENCY_5)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 USER CODE BEGIN 4 */

/* USER CODE END 4 */

/**
  * @brief  This function is executed in case of error occurrence.
  * @retval None
  */
void Error_Handler(void)
{
  /* USER CODE BEGIN Error_Handler_Debug */
	/* User can add his own implementation to report the HAL error return state */
	__disable_irq();
	while (1)
	{
	}
  /* USER CODE END Error_Handler_Debug */
}

#ifdef  USE_FULL_ASSERT
/**
  * @brief  Reports the name of the source file and the source line number
  *         where the assert_param error has occurred.
  * @param  file: pointer to the source file name
  * @param  line: assert_param error line source number
  * @retval None
  */
void assert_failed(uint8_t *file, uint32_t line)
{
  /* USER CODE BEGIN 6 */
	/* User can add his own implementation to report the file name and line number,
     ex: printf("Wrong parameters value: file %s on line %d\r\n", file, line) */
  /* USER CODE END 6 */
}
#endif /* USE_FULL_ASSERT */
can.c:
/* USER CODE BEGIN Header */
/**
  ******************************************************************************
  * @file    can.c
  * @brief   This file provides code for the configuration
  *          of the CAN instances.
  ******************************************************************************
  * @attention
  *
  * Copyright (c) 2025 STMicroelectronics.
  * All rights reserved.
  *
  * This software is licensed under terms that can be found in the LICENSE file
  * in the root directory of this software component.
  * If no LICENSE file comes with this software, it is provided AS-IS.
  *
  ******************************************************************************
  */
/* USER CODE END Header */
/* Includes ------------------------------------------------------------------*/
#include "can.h"

/* USER CODE BEGIN 0 */
CAN_TxHeaderTypeDef g_canx_txheader;    /* 发送参数句柄 */
CAN_RxHeaderTypeDef g_canx_rxheader;    /* 接收参数句柄 */
CAN_FilterTypeDef sFilterConfig;
/* USER CODE END 0 */

CAN_HandleTypeDef hcan2;

/* CAN2 init function */
void MX_CAN2_Init(void)
{

  /* USER CODE BEGIN CAN2_Init 0 */
	CAN_FilterTypeDef sFilterConfig; 	/*配置 CAN 过滤器*/
  /* USER CODE END CAN2_Init 0 */

  /* USER CODE BEGIN CAN2_Init 1 */

  /* USER CODE END CAN2_Init 1 */
  hcan2.Instance = CAN2;
  hcan2.Init.Prescaler = 4;
  hcan2.Init.Mode = CAN_MODE_LOOPBACK;
  hcan2.Init.SyncJumpWidth = CAN_SJW_1TQ;
  hcan2.Init.TimeSeg1 = CAN_BS1_12TQ;
  hcan2.Init.TimeSeg2 = CAN_BS2_8TQ;
  hcan2.Init.TimeTriggeredMode = DISABLE;
  hcan2.Init.AutoBusOff = DISABLE;
  hcan2.Init.AutoWakeUp = DISABLE;
  hcan2.Init.AutoRetransmission = ENABLE;
  hcan2.Init.ReceiveFifoLocked = DISABLE;
  hcan2.Init.TransmitFifoPriority = DISABLE;
  if (HAL_CAN_Init(&hcan2)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USER CODE BEGIN CAN2_Init 2 */
  //配置过滤器
  sFilterConfig.FilterBank = 0; // 过滤器组编号
  sFilterConfig.FilterMode = CAN_FILTERMODE_IDMASK; // 过滤器模式
  sFilterConfig.FilterScale = CAN_FILTERSCALE_32BIT; // 过滤器尺度
  sFilterConfig.FilterIdHigh = 0x0000; // 过滤器 ID 高 16 位
  sFilterConfig.FilterIdLow = 0x0000; // 过滤器 ID 低 16 位
  sFilterConfig.FilterMaskIdHigh = 0x0000; // 过滤器掩码高 16 位
  sFilterConfig.FilterMaskIdLow = 0x0000; // 过滤器掩码低 16 位
  sFilterConfig.FilterFIFOAssignment = CAN_RX_FIFO0; // 过滤器分配给 FIFO 0
  sFilterConfig.FilterActivation = ENABLE; // 使能过滤器
  sFilterConfig.SlaveStartFilterBank = 14; // CAN2 的过滤器起始位置

  if(HAL_CAN_ConfigFilter(&hcan2, &sFilterConfig) != HAL_OK)
  {		/*过滤器配置*/
	  Error_Handler();
  }

  if(HAL_CAN_Start(&hcan2) != HAL_OK)
  {		/*启动CAN外围设备*/
	  Error_Handler();
  }

/*使能中断接收,FIFO0消息挂号中断允许,选则CAN外设中断源为“ CAN 接收 FIFO 0 消息挂起中断”,
 * 同时需要使能打开CAN的中断响应,此处未写是因在可视化界面已配置,
 * 会在HAL_CAN_Init初始化时调用的HAL_CAN_MspInit函数中进行使能*/
  //__HAL_CAN_ENABLE_IT(&hcan2, CAN_IT_RX_FIFO0_MSG_PENDING);
  HAL_CAN_ActivateNotification(&hcan2, CAN_IT_RX_FIFO0_MSG_PENDING);

  /* USER CODE END CAN2_Init 2 */

}

void HAL_CAN_MspInit(CAN_HandleTypeDef* canHandle)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 {0};
  if(canHandle->Instance==CAN2)
  {
  /* USER CODE BEGIN CAN2_MspInit 0 */

  /* USER CODE END CAN2_MspInit 0 */
    /* CAN2 clock enable */
    __HAL_RCC_CAN2_CLK_ENABLE();
    __HAL_RCC_CAN1_CLK_ENABLE();

    __HAL_RCC_GPIOB_CLK_ENABLE();
    /**CAN2 GPIO Configuration
    PB12     ------> CAN2_RX
    PB13     ------> CAN2_TX
    */
    GPIO_InitStruct.Pin = GPIO_PIN_12|GPIO_PIN_13;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NOPULL;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FREQ_VERY_HIGH;
    GPIO_InitStruct.Alternate = GPIO_AF9_CAN2;
    HAL_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

    /* CAN2 interrupt Init */
    HAL_NVIC_SetPriority(CAN2_RX0_IRQn, 1, 0);
    HAL_NVIC_EnableIRQ(CAN2_RX0_IRQn);
  /* USER CODE BEGIN CAN2_MspInit 1 */

  /* USER CODE END CAN2_MspInit 1 */
  }
}

void HAL_CAN_MspDeInit(CAN_HandleTypeDef* canHandle)
{

  if(canHandle->Instance==CAN2)
  {
  /* USER CODE BEGIN CAN2_MspDeInit 0 */

  /* USER CODE END CAN2_MspDeInit 0 */
    /* Peripheral clock disable */
    __HAL_RCC_CAN2_CLK_DISABLE();
    __HAL_RCC_CAN1_CLK_DISABLE();

    /**CAN2 GPIO Configuration
    PB12     ------> CAN2_RX
    PB13     ------> CAN2_TX
    */
    HAL_GPIO_DeInit(GPIOB, GPIO_PIN_12|GPIO_PIN_13);

    /* CAN2 interrupt Deinit */
    HAL_NVIC_DisableIRQ(CAN2_RX0_IRQn);
  /* USER CODE BEGIN CAN2_MspDeInit 1 */

  /* USER CODE END CAN2_MspDeInit 1 */
  }
}

/* USER CODE BEGIN 1 */
/**
 * * @brief CAN 发送一组数据
 * * @note 发送格式固定为: 标准 ID, 数据帧
 * * @param id : 标准 ID(11 位)
 * * @retval 发送状态 0, 成功; 1, 失败;
 * */
uint8_t can_send_msg(uint32_t id, uint8_t *msg, uint8_t len)
{
	uint32_t TxMailBox = CAN_TX_MAILBOX0;

	g_canx_txheader.StdId = id;			/*标准标识符*/
	g_canx_txheader.ExtId = id;			/*扩展标识符(29位)*/
	g_canx_txheader.IDE = CAN_ID_STD;			/* 使用标准帧 */
	g_canx_txheader.RTR = CAN_RTR_DATA;		/* 数据帧 */
	g_canx_txheader.DLC = len;

	if(HAL_CAN_AddTxMessage(&hcan2, &g_canx_txheader, msg, &TxMailBox) != HAL_OK)
	{
		return 1;
	}

	/*等待发送完成,所有邮箱为空(3个邮箱)*/
	while(HAL_CAN_GetTxMailboxesFreeLevel(&hcan2) !=3);

	return 0;

}

/** * @brief CAN 接收数据查询
 * * @note 接收数据格式固定为: 标准 ID, 数据帧
 * * @param id : 要查询的 标准 ID(11 位)
 * * @param buf : 数据缓存区
 * * @retval 接收结果
 * * @arg 0 , 无数据被接收到;
 * * @arg 其他, 接收的数据长度
 * */
uint8_t can_receive_msg(uint32_t id, uint8_t *buf)
{
	if(HAL_CAN_GetRxFifoFillLevel(&hcan2, CAN_RX_FIFO0) == 0)
	{
		return 0;
	}
	if(HAL_CAN_GetRxMessage(&hcan2, CAN_RX_FIFO0, &g_canx_rxheader, buf) != HAL_OK)
	{
		return 0;
	}

	/*接收到的ID不对/不是标准帧/不是数据帧*/
	if(g_canx_rxheader.StdId != id || g_canx_rxheader.IDE != CAN_ID_STD || g_canx_rxheader.RTR != CAN_RTR_DATA)
	{
		return 0;
	}

	return g_canx_rxheader.DLC;
}
/* USER CODE END 1 */

网友A:
用野火的开发板为啥不在野火论坛或者QQ群里找技术支持,为啥到竞争对手安富莱的论坛来提问,有些好奇为啥这么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野火的开发板为啥不在野火论坛或者QQ群里找技术支持,为啥到竞争对手安富莱的论坛来提问,有些好奇为啥这 ...

开发板只是工具嘛,重要的是原理,逛了一圈,感觉这边论坛和谐回复更优质一些

网友:
F4系列的CAN有个骚操作,使用CAN2,必须使能CAN1的时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