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教程] H7-TOOL PLUS常见问题FAQ (2025-03-25)

楼主(2025-03-25):
1、Q : 不同版本TOOL,固件是否相同
     A:  H7-TOOL旧版,H7-TOOL BASE和H7-TOOL PLUS都是用的同一个固件。

2、Q :  支持那些充电方式
    A:  (1) 支持USB充电,支持外置电源充电,推荐使用外置电源充电,速度最快。如果外置电源和USB都插入,那么充电将采用外置电源。
          (2) 另外使用电脑端USB充电速度最慢,因为在充电的同时,还要为TOOL本身供电,TOOL本身需要300mA - 400mA左右的电流。可以考虑使用USB适配器充电.
          (3) 电池供电期间,如果插入USB线或者外置电源,将自动切换到对应方式供电。

3、Q :  电脑端USB接口供电不足现象
     A:  如果电脑端USB供电不足,TOOL会无法正常开机启动,屏幕启动后又熄灭。此时可以考虑将外置电源接上即可。待充满电后,可以考虑将外置电源拔掉。

4、Q:  电池充电标识
     A: 充电期间右上角方格是跳动的,类似手机端。充满后将不再跳动

       同时TOOL端也有一个红色指示灯CHG,充电期间是红色常亮,充满后会熄灭,大家观察也非常方便

网友:
以前还叫人家 小甜甜, 现在叫我 H7-TOOL旧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