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求:怎么把保存到sd卡的视频刷在屏幕上

楼主(2025-03-25):
芯片stm32h743,摄像头ov5640
摄像头界面是创建了内存设备,画面在内存设备上显示,拍照录像是把对应RGB565信息写到文件里
现在拍照后点击对应图片文件显示出来是可以的,录像保存的视频文件用yuvplayer.exe查看也有画面,但是应该怎么显示到屏幕

楼主:
拍照保存的图片显示是创建一个内存设备,获取数据指针,把图片文件读到内存设备,在重绘消息里用GUI_MEMDEV_WriteAt刷出来

网友A:
可以BMP格式存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BMP格式存储。

这需要来回转换格式,直接565不行吗,现在文件存进去了,用yuvplayer.exe查看也有画面,就是怎么显示出来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需要来回转换格式,直接565不行吗,现在文件存进去了,用yuvplayer.exe查看也有画面,就是怎么显示出来

那可以直接emWin模拟器展示,挺方便。

简单做个查看功能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可以直接emWin模拟器展示,挺方便。

简单做个查看功能即可

需要在LCD屏幕显示,模拟器不行。
现在就像显示图片一样只能显示视频第一帧画面,怎么做到流畅显示所有帧,看起来像视频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需要在LCD屏幕显示,模拟器不行。
现在就像显示图片一样只能显示视频第一帧画面,怎么做到流畅显示所有 ...

GIF动图比较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