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UI] EMWIN有没有能让list立即排序的接口

楼主(2025-03-25):
打开LISTVIEW的排序功能,插入项目之后,并不是立即排序的,这样就导致插入好项目后我想指定默认的第一条就没法定位到了,LISTVIEW_SetSel也只能指定到未排序前的第一条,等排序后就不一定是第一条了。
所以想问问各位大佬有没有什么可以让LIST立即排序的接口或者有什么方案可以指定到排序后的第一个选项?

楼主:
@硬汉哥帮忙看看

楼主:
终于找到了源码。。。查了源码,先调用LISTVIEW_SetSelUnsorted会触发主动排序,然后再调用LISTVIEW_SetSel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终于找到了源码。。。查了源码,先调用LISTVIEW_SetSelUnsorted会触发主动排序,然后再调用LISTVIEW_SetSel ...

谢谢分享解决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