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系统bootloader后能否软件跳转到APP

楼主(2025-03-25):
我看到过一段代码,是从bootloader跳转到APP的,这代码是不是只能用在自己写的bootloader上,程序如果进入到系统bootloader,应该只能硬件复位才能跳转到APP吧
static void JumpToApp(void)
{
        uint32_t i=0;
        void (*SysMemBootJump)(void);        /*声明一个函数指针*/
        __IO uint32_t BootAddr = 0x8001800; /* APP程序地址*/

        /*关闭全局中断*/
        __disable_irq();

        /*关闭滴答定时器,恢复到默认值*/
        SysTick->CTRL = 0;
          SysTick->LOAD = 0;
          SysTick->VAL = 0;

        /*设置所有时钟到默认状态,使用HSI时钟*/
        HAL_RCC_DeInit();

        /* 关闭所有中断,清除中断挂起标志 */
        for (i = 0; i < 8; i++)
        {
                NVIC->ICER[i]=0xFFFFFFFF;
                NVIC->ICPR[i]=0xFFFFFFFF;
        }

        /* 使能全局中断 */
        __enable_irq();

        /* 跳转到系统 BootLoader,首地址是MSP,地址 +4 是复位中断服务程序地址 */
        SysMemBootJump = (void (*)(void)) (*((uint32_t *) (BootAddr + 4)));

        /* 设置主堆栈地址*/
        __set_MSP(*(uint32_t *)BootAddr);

        /*在RTOS工程,这条语句很重要,设置为特权模式,使用MSP指针 */
        __set_CONTROL(0);

        /* 跳转到系统 BootLoader */
        SysMemBootJump();
}

网友:
不会啊,所有MCU自带的BOOTLOADER都有对应的手段跳到用户APP的啊,
比如串口的ISP,有对应的指令复位,跳转,擦除等。

网友:
进了系统boot后会根据你的boot配置跳转到指定的地方

网友:
隔壁韦哥有 毕设级项目:基于单片机从零写BootLoader 的视频,不过要1毛钱,我看完细节已经忘记了好多坑的。
08_最简单的BootLoader的多种写法
09_第1个BootLoader_编程
10_第1个BootLoader_调试
11_第1个BootLoader_代码讲解
12_答疑
13_改进第1个BootLoader(使用汇编跳转)
14_改进第1个BootLoader(重定位vector)_编程
15_改进第1个BootLoader(重定位vector)_调试
16_改进第1个BootLoader_终极代码总结
17_答疑
18_链接地址与跳转
19_BootLoader无法启动修改了链接地址的APP
20_程序总结
21_答疑
22_实现第2个BootLoader
23_答疑
24_第3个BootLoader_复制APP到内存的原理
25_第3个BootLoader_解析头部信息
26_第3个BootLoader_成功启动APP
27_第3个BootLoader_源码总结
28_答疑
29_异常向量表基地址无法修改时怎么办
30_第4个BootLoader_编程
31_修改FreeRTOS的链接地址
32_调试内存中的FreeRTOS
33_答疑
34_第4个BootLoader无法启动APP的原因
35_通过反汇编窗口定位到HAL_Init
36_发现HAL_InitTick的问题(TIM8中断未转发)
37_发现FreeRTOS的prvStartFirstTask使用了VTOR寄存器
38_发现FreeRTOS的SVC_Handler函数导致崩溃
39_找到无法启动任务的原因
40_第4个BootLoade调试成功
41_答疑
42_BootLoader的完整形态

网友:
使用系统bootloader做产品量产,有个这种问题。

基于BootLoader方式实现的USB DFU和串口IAP,无boot引脚的情况下,覆盖了启动代码怎么办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id=99014&fromuid=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