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DK] RTX RTOS NETwrok 窗口都不正常了

楼主(2025-03-25):
RTX RTOS NETwrok 窗口都不正常了    就是换了从RAM启动后,就变成这样了。    程序可以正常运行,断点也可以,网络也正常。

网友:
有这种情况,应该是调试组件检索不到对应的调试信息了

楼主:
目前Network 正常了,  RTX_RTOS   显示System  Kernel State  osKernellnactive;       从BOOT RTX5转至 APP(启动代码放在RAM中) RTX5

楼主:
恢复正常了,  估计是估计是低速时钟引起的, 我把RTC全部关了。刚才一试,好了。 这个还开了看门狗,开门狗开启了就要一直维护,程序跳转也后也要维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