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I/QSPI] SPI4 外部同步信号不能触发DMA问题

楼主(2025-03-25):
问题如题,我现在用PE0作为外部同步触发源,但实际不能触发spi4的tx dma发送。

哪位大神能指点下,配置如下:

    pSyncConfig.SyncSignalID = HAL_DMAMUX1_SYNC_EXTI0;
    pSyncConfig.SyncPolarity = HAL_DMAMUX_SYNC_FALLING;
    pSyncConfig.SyncEnable = ENABLE;
    pSyncConfig.EventEnable = DISABLE;//ENABLE;//
    pSyncConfig.RequestNumber = 1;
    if (HAL_DMAEx_ConfigMuxSync(&hdma_spi4_tx, &pSyncConfig)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网友A:
这个没测试过,可以考虑触发下SPI1正常不。

这几个SPI,主要是如下区别

网友B:
一定要注意,在外部中断触发的过程中,要同步SPI 发送引脚, 不然SPI 读取不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定要注意,在外部中断触发的过程中,要同步SPI 发送引脚, 不然SPI 读取不到的

大神  除了上面我贴的那个同步设置  应该不需要其他地方配置了吧  外部中断函数中 就清了标记。
void EXTI0_IRQHandler(void)
{
  HAL_GPIO_EXTI_IRQHandler(GPIO_PIN_0);
}

现在是没量到mosi引脚的输出波形,PE0外部中断是可以响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没测试过,可以考虑触发下SPI1正常不。

这几个SPI,主要是如下区别

谢谢 硬汉大神的回复 我再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