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MSIS-RTOS] 求助:RTX5上板子初始化不成功,然而debug就能正常运行

楼主(2025-03-26):
我看了硬汉老哥的STM32-V5 开发板RTX5 内核教程v0.3,然后把V5-401_RTX5 Kernal Template例子移植到正点原子探索板开发板上试试,现在发现板子初始化不成功,debug后居然能正常跑起来,很迷糊,恳请大神们求解。。。

RTX5 Kernal Template.zip

网友A:
发的工程是有问题,没看到源码添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的工程是有问题,没看到源码添加

我使用的mdk5.36,这个打开是正常的,显示源码添加了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使用的mdk5.36,这个打开是正常的,显示源码添加了的

这里是5.30和5.42a帮你看下,代码不全,不太好看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里是5.30和5.42a帮你看下,代码不全,不太好看问题。

好的,辛苦了,我再重新添加一次试试看

网友B(2025-04-30):
引用 网友A:
这里是5.30和5.42a帮你看下,代码不全,不太好看问题。

mdk 可以同时安装 2 个版本 ?

如果可以我想 同时安装 5.36 / 5.42a 哟 ?

网友:
引用 网友B:
mdk 可以同时安装 2 个版本 ?

如果可以我想 同时安装 5.36 / 5.42a 哟 ?

没问题,安装到不同目录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