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脱机烧录] H7-TOOL脱机烧录新增一键添加新芯片功能操作说明,方便用户自己添加芯片支持(2025-03-27)

楼主(2025-03-27):
【简介】
1、通过这个功能,大大方便用户自己添加芯片支持。
2、部分芯片通过这种方式添加后是可以直接使用的,但也有部分芯片要在这个基础上做调整修改,总的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实用的功能。

【操作说明】
操作比较简单,仅需点击下面几步,操作的时候推荐新解压个上位机操作,先熟悉下用法。

1、点击创建配置文件按钮,里面的制造商,系列名,芯片型号,LUA文件名,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修改,我们这么直接默认

创建成功后,右侧log区有相关的信息

2、点击添加FLM文件按钮,添加FLM算法文件,这个芯片厂家都有提供,下载芯片厂家为MDK制作的PACK包,解压后里面都有。

比如我这里添加

添加完毕会弹出log信息

3、关闭上位机,重新打开上位机,选择我们刚刚添加的器件

双击打开后,根据需求修改

Flash地址和大小比较容易填写,是多少就写多少即可

而RAM算法要加载的地址和大小,和MDK这里的设置一致即可

配置完毕后,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修改,FLM算法文件的路径,也就是这个选项

AlgoFile_FLASH = "0:/H7-TOOL/Programmer/Device/Template/HH32xx/FLM/1.FLM"

在上位机软件包目录里面打开我们创建的厂商文件夹

使用上面的路径修改默认AlgoFile_FLASH后,就是AlgoFile_FLASH = "0:/H7-TOOL/Programmer/Device/STTEST/STM32F10x/FLM/STM32F10x_512.FLM"

将其写入到这个文件里面,并保存这个文件

4、点击这里同步到eMMC,同步完毕后再次关闭上位机,关闭TOOL,都重新打开即可

5、选择前面设置的芯片,并根据需要配置其它选项,比如复位模式什么的,然后执行“一键下载”按钮即可测试

网友A:
大佬,我手里有款芯片 有存放代码的pflash和放数据的dflash,这dflash的flm文件要怎么添加到lua脚本里,有教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佬,我手里有款芯片 有存放代码的pflash和放数据的dflash,这dflash的flm文件要怎么添加到lua脚本里,有教 ...

此贴,按照SPI Flash的方式添加就行

H7-TOOL通过SWD接口脱机下载内部Flash + QSPI Flash + SPI Flash三合一操作说明,也支持1拖4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7011&fromuid=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