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 STM32H750电路板ADC不能正常采集数据,数值总是偏大问题

楼主(2025-03-27):
用STM32H750的ADC1采集电压和用ADC3检测芯片温度传感器的程序在STM32H743板子上数据准确,但在STM32H750板子上却不正常;

我就把STM32H743换到了STM32H750板子上还是不正常,两块板子电源部分一样,MCU部分电路图如下基本一致,不知道STM32H750板子哪里有问题?

网友A:
建议接个外置的ADC稳压基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接个外置的ADC稳压基准。

找到原因了,是VDDA没有接到VDD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到原因了,是VDDA没有接到VDD上

谢谢告知问题原因。

网友B(2025-04-26):
新手求问:Vref+不用接到VDDA引脚嘛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新手求问:Vref+不用接到VDDA引脚嘛

VREF+是参考电源源,如果接到VDDA就是使用 VDDA作为参考电压,也可以使用电压基准芯片比如REF3025(输出记得加电容),基准电压是2.5V,就不用接到VDDA了

网友:
用芯片内部的参考电压不香吗? 我就用的内部的参考电压 2.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