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请教下触摸 显示 收发用RTOS来做注意什么?

楼主(2025-03-27):
一个系统中包含触摸接口(USART),LCD段码显示、触摸按键处理,通信接口(USART)收发,红外,NTC功能,

我现在是创建任务如下:
1、 触摸按键处理(包含触摸接收、按键的判断、处理)。
2、LCD显示(跟据按键值显示不同的笔段)。
3、红外接收处理(红外接收LCD也会显示不同的笔段)
4、NTC采集
5、通信(通信处理中LCD也会跟据接收到的数据显示不同的笔段)

现在是功能都实现了,但是还是使用了大量的全局变量,感觉和RTOS初衷相差太远,比如显示包含温度值、模式、风速、风向等,调整温度值时这个温度会闪烁(短调500MS闪烁 长按时温度值不闪烁直接显示调整值),这时温度值、模式、风速、风向用了全局结构体变量(这个会保存在EEP中),闪烁时间又用了全局变量,有没有其它好的方式来实现?

网友:
1、 触摸按键处理:可以在一个任务中处理。
2、LCD显示:一个任务,其他的部分给这个任务发送消息。
3、红外接收处理:中断中直接处理
4、NTC采集:如果速度快,采集耗时短,那就用定时器在中断中处理,否则可以在空闲任务处理。
5、通信:一个任务

楼主:
其它都好处理,唯独LCD显示不好弄,LCD要显示结构体数据还有很多临时变量值,比如显示包含温度值、模式、风速、风向等,调整温度值时这个温度会闪烁(短调500MS闪烁 长按时温度值不闪烁直接显示调整值),这时温度值、模式、风速、风向等等。。。你所说的  ”其他的部分给这个任务发送消息“ 是发这个结构体给LCD任务吧,  但是这里还包含其它临时变量也要发给LCD任务,

网友:
RTOS 的精髓你都没用上,那你还不如用 小小调度器 或者 BasicOS 了

楼主:
我就是感觉没用上,原来用的裸机移植过来的,

网友:
可以进我的小群 725436073 一起讨论下,很多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