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 STM32H7 ADC最大速率

楼主(2025-03-27):
在测试过程中发现ADC最大采样速率达到了5M;远超手册中给的1.9M的采样速率;对此有些疑惑;

使用定时器触发DMA采样,采集1000个点,在中断回调函数中将TP引脚的电平拉高,将数据打印出来后再次开始转化,同时将TP引脚电平拉低;

网友A:
这个超太多了, DMA会有搬运多次已经转换好的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超太多了, DMA会有搬运多次已经转换好的值。

dma转换的数据中会有多个重复的值吗?
我把答应的数值放大,并没有发现这种情况。

网友B:
不同封装的芯片,ADC速度不一样,这个可以看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同封装的芯片,ADC速度不一样,这个可以看手册

我使用的STM32H750VBT6,查了,说最大能到1.9M

网友A:
引用 楼主:
dma转换的数据中会有多个重复的值吗?
我把答应的数值放大,并没有发现这种情况。

ADC最大的转换速度是一定的,你的触发速度高于ADC的转换速度显然会存在ADC的DR数据还是上次的值。

你当前属于超频使用,而且超出太多了。ADC的主频最高才可以36MHz。STM32H7工作在400MHz,ADC1和ADC2位于200MHz的AHB1总线时钟,你这个只配了1分频,高太多了。

出来的数据参考价值不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ADC最大的转换速度是一定的,你的触发速度高于ADC的转换速度显然会存在ADC的DR数据还是上次的值。

你 ...

ADC的时钟源是100M,V版本的硬件会强制二分频,最终ADC的时钟周期应该是50M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ADC的时钟源是100M,V版本的硬件会强制二分频,最终ADC的时钟周期应该是50M吧?

是的,要适配到你的这个型号,按照你楼主位说的最高1.9M情况下,对应的ADC主频要设置多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使用的STM32H750VBT6,查了,说最大能到1.9M

我也是超频使用的,H750VBT6的最大采样率手册给的是1.9M。给ADC的时钟应该38Mhz,但是我采集的时候也没感觉有啥区别,我开到最大之后然后使用了2倍过采样

网友C:
引用 网友A:
ADC最大的转换速度是一定的,你的触发速度高于ADC的转换速度显然会存在ADC的DR数据还是上次的值。

你 ...

硬汉哥,我这边用的是16K的定时器触发ADC DMA采样,每次只采一个数据,但是IO翻转测出来的转换速率只有8K,有点过于慢了,这可能是什么引起的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硬汉哥,我这边用的是16K的定时器触发ADC DMA采样,每次只采一个数据,但是IO翻转测出来的转换速率只有8K ...

方便的话,分享配置代码看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方便的话,分享配置代码看下

已经找到问题了,主要是没有设置连续采样,另外定时器的时钟我一直以为用了那个240M的,没注意实际使用的是120M的,所以两问题一起导致采一个数据8K,10个数据就只有0.8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已经找到问题了,主要是没有设置连续采样,另外定时器的时钟我一直以为用了那个240M的,没注意实际使用的 ...

谢谢告知最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