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阀驱动方案求推荐

楼主(2025-03-28):
有用过MAX22200的吗,8路电磁阀驱动:MAX22200数据手册和产品信息 | Analog Devices
或者有没有推荐的电磁阀驱动方案,现在是拿mos直接控的,效果不好,主要是电流回采和反馈控制比较麻烦

网友:
ti DRV110 DRV120

网友A:
电磁阀还是比例阀?电磁阀直接ULN2803么,MAX22200还搞这么专业的芯片?

楼主:
感谢感谢,我参考一下这两款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磁阀还是比例阀?电磁阀直接ULN2803么,MAX22200还搞这么专业的芯片?

是比例阀,硬件直接做成mos控的了
领导要求控制电流误差,做起来很麻烦效果还差

网友B:
比例阀需要恒流控制,这两款比较合适,傻瓜式操作,还有任何比例阀都有迟滞误差,精确控制场合最好后端有流量反馈形成闭环控制,这样最精确。

网友:
引用 网友B:
比例阀需要恒流控制,这两款比较合适,傻瓜式操作,还有任何比例阀都有迟滞误差,精确控制场合最好后端有流 ...

流量反馈一般用啥做。我很久在一家小公司做的方案是用的一个霍尔的流量传感器。
尴尬的发现
我们是一个进水口,两个出水口。
进水口的流量 不等于 两个出水口的流量。

共产主义一定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