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pWizard] AppWizard.c文件在哪里找 很多函数找不到出自哪

楼主(2025-03-28):
  APPW_X_FS_Init();代码为什么要屏蔽掉

包括  APPW_MULTIBUF_Enable(_MultibufEnable);多缓冲不能使用

只在AppWizard.h里找到 定位不到函数本身
既然有AppWizard.h 那应该函数应该在AppWizard.c啊
但为什么没有生成AppWizard.c呢

我用的板子是f103ZET6 没有多缓冲还是什么原因导致多几个组件就开机不显示了
拖动slider屏幕抖动闪屏 是不是只能放弃了 改用emwin

网友A:
这个是AppWizard生成的。这个楼主可以移植个新的6.x版本emWin,然后AppWizard软件配置生成即可

早期做了一个视频

第3期视频:把手AppWizard轻松制作一个emWin滑动主界面控制框架,任意跳转控制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5613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AppWizard生成的。这个楼主可以移植个新的6.x版本emWin,然后AppWizard软件配置生成即可

早期做了 ...

感谢硬汉
用的是正点原子的stm32f103zet6
没上ucos 用的6.46版本appwizard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硬汉
用的是正点原子的stm32f103zet6
没上ucos 用的6.46版本appwizard

F103就不要玩gui了,不管是做产品还是自己玩应该都不会用F103系列上GUI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硬汉
用的是正点原子的stm32f103zet6
没上ucos 用的6.46版本appwizard

6.46那没问题的。看我的那个视频,重新生成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