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灯电源总成控制板和灯头LED驱动板

楼主(2025-03-28):
车灯电源总成控制板和灯头LED驱动板(车灯电源总成控制板功能主要是电池输入,过流保护,通过P5端口与车身VCU通讯,同时通过P1、P2、P3、P4端口与灯头LED驱动板连接,控制LED驱动板的状态;灯头LED驱动板主要功能是驱动大功率LED)

1.车灯电源总成控制板-----电池接入部分输入到车灯电源总成控制板,Q5、Q16、Q1分别什么作用?

2.灯头LED驱动板-----灯头LED驱动板这里加两个二极管是什么意思?灯头LED驱动板 MCU U4 通过P1收外部指令?还是通过P1往外发指令?

3.车灯电源总成控制板通过P1、P2、P3、P4端口与灯头LED驱动板连接,算下来有6根线,电池正极B+,P2的2脚,P4的2脚,P1/P3的脚也就是CLK,P1的数据脚DAT2、P3的数据脚DAT1,可是为什么灯头LED驱动板的P1座子只有4根线?电池正极B+、GND、P1座子的3和4脚

4.车灯电源总成控制板P5座子的第4脚LED-,是个什么信号?P5座子是车灯电源总成控制板接收车载VCU CAN转IIC通讯的接口(包括远近光开启、关闭、切换、爆闪等)

5.车灯电源总成控制板P6座子是接两轮车的12V电池和钥匙开关ACC信号线(当钥匙开关打开时,ACC线会接通电瓶正极)

6.车灯电源总成控制板和灯头LED驱动板通讯采用Q1、Q5、Q16那几个所谓的电平转换隔离电路,这种方式是如何实现通讯的?这个不是IIC也不是SPI吧?看着也不像串口、会不会是单总线或者K线通讯的方式?肯定不是LIN或者CAN或者485,这里,车灯电源总成控制板和灯头LED驱动板也有一些距离,采用这种方式是如何进行通讯的?没搞懂。两个板子之间为什么不采用485,LIN或者CAN的方式

此图已经量产,没有多余的产品,供应商供货是成品,给的图纸只有这个(他们不会给源文件只有PDF),原理上分析是否行得通呢,车灯电源总成控制板和灯头LED驱动板这两个图

灯头LED驱动板这里加两个二极管是什么意思?只能MCU U4收还是板子发指令?.png

网友A:
我猜测主要2个作用,一个是防止外部电压馈到单片机,一个是外部电压和内部电压不匹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猜测主要2个作用,一个是防止外部电压馈到单片机,一个是外部电压和内部电压不匹配

差不多吧  但是具体是什么作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