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请教下,使用 LISTVIEW_GetNumRows 获取的行数会多出 2 行来是怎么回事 ?

楼主(2025-03-30):
请教下,使用 LISTVIEW_GetNumRows 获取的行数会多出 2 行来是怎么回事 ?

网友A:
分别创建1-10行,如果结果是3 - 13, 那么可以最终结果直接减去2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分别创建1-10行,如果结果是3 - 13, 那么可以最终结果直接减去2即可

怎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啊 ??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怎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啊 ??

我没遇到过,你那边是测试“创建1-10行,结果是3 - 13吗”

用的那个emWin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没遇到过,你那边是测试“创建1-10行,结果是3 - 13吗”

用的那个emWin版本

我使用的是 emwin 6.40

我创建的 1-10 行,获取到的是 1-11 行,貌似会多一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使用的是 emwin 6.40

我创建的 1-10 行,获取到的是 1-11 行,貌似会多一行

是1-11还是2-11

楼主:
获取 多一行的问题貌似终于找到原因了,原来是在 使用 GUI_Builder for emWin version 6.16 这个 创建文件列表控件初始化时调用了一次  LISTVIEW_AddRow(hItem, NULL);  这个函数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