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VGL] LVGL定时器回调函数无法运行

楼主(2025-03-30):
我定义了一个标签lable,想要提供定时器去跟新数据,但是数据一直没有变化,是默认值

网友:
首先确定下你运行那些example是正常的吧,如果正常的话你可以贴下相关代码给大家看看,在定时器回调函数里面添加打印看看有没有进入,另外数据你是怎么获取的?

网友:
label的话创建的时候需要创建一个全局变量赋值,或者创建一个静态的局部变量,不然会有问题,你创建的数据类型是什么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