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wIP] lwiperf压力测试跑不满100秒的现象正常吗

楼主(2025-03-30):
lwiperf.c用lwiperf_start_tcp_server_default跑压力测试,jperf显示带宽跑到了100M 的 80M~85M左右,感觉还行

但是有个问题,10秒的测试,基本能跑完;但是,100秒就经常中途断开(没有奔溃,新链接还是可以发起的),一般30秒到50秒,请教这会是什么原因?

网友A:
这种情况下,可能你的驱动实现还有点问题。

可以使用此贴的小软件测试下百万ping包,看看有问题没,可以锁定驱动问题。

ThreadX NetX的百万连续ping包测试通过,无丢包,耗时4小时25分钟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9151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下,可能你的驱动实现还有点问题。

可以使用此贴的小软件测试下百万ping包,看看有问题没,可以 ...

硬哥,我按你帖子,同样配置“忽略”和“永远”
ping了一个小时,没丢包
但是,lwiperf.c的测试还是一样,时间长不了
我这里的  流程是
1. irq触发(信号量)使 msg线程进行 接收dma数据读和搬到lwip栈内
2. 用os的timer,按sys_timeouts_sleeptime(),触发信号量使msg线程进行sys_check_timeouts
另,提供一个现象,跑你的ping,mcu使用率为1%,说明压力不大;用lwiperf.c,mcu使用率直接拉满到100%。我在想,会不会是因为接收100%,导致sys_check_timeouts没执行,最终导致端点认为 tcp 超时,从而停止

楼主:
用 wireshark看了,只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硬哥,我按你帖子,同样配置“忽略”和“永远”
ping了一个小时,没丢包
但是,lwiperf.c的测试还是一 ...

这样的话,移植可能没问题。那主要看应用代码和iperf测试了

楼主:
不好搞哦,怎么感觉是  本机的 网卡丢包了
硬哥给看下

楼主:
排查出来原因了,接收到了 错误报文,如图两种情况,有多有少
请问,这个会和什么有关,是硬件问题(线路干扰了)?

楼主:
终于跑到100秒了,排查的几点总结:
1. 中断要开启  接收上溢,用于排查是否发生了  这个错误异常,这个异常可能导致  校验错误/phy接收缓存冲毁 等一系列问题,导致丢帧,然后 tcp就认为丢包了
2. 在发现接收上溢的情况后,我增加了接收描述符的配置数量(具体增加多少,可以按是否发生   接收上溢  为依据进行调整;发生就再加点、除非内存不够)
3. 完成以上处理后,我终于跑出了如图的100秒测试,但100秒内仍然发生了8~10次头校验和错误,具体原因不明,下面是手册的解释

IPv4/IPv6类型帧,检测到报头校验和错误。
该错误可能原因:
1) 类型域值与数据包中的版本值不一致
2) 计算的报头校验和值与报头校验和域值不匹配
3)IP报头字节数不足
出错帧的示例数据:


由于wireshark上的tcp报文大小与此帧的大小不一致,应该是发送方出来的ip分包的原因,所以,很难查出此帧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会头校验和错误

但此时,已经不会发生卡死中断测试的情况

鉴于以上测试现象,后续还是继续改进以下问题:
1. irq->recv的性能问题,recv在irq发生后越早处理,越不容易发生上溢;但recv又不能直接放在irq内?(又或许可以放在irq内,要再想想)。    这里请硬哥给点指导,我看你说开源freeos的lwip项目,好像也没开出来吧

楼主:
硬哥,还是问题找你了
发生四次超时,其中的错误码是 rx描述符的status
0x004E83A0   分析后,错误仍然是

IPv4/IPv6类型帧,检测到报头校验和错误。
该错误可能原因:
1) 类型域值与数据包中的版本值不一致
2) 计算的报头校验和值与报头校验和域值不匹配
3)IP报头字节数不足

这个问题依旧,但现在我是在中间加了路由器的,那至少路由器转板端前是对的,否则,路由器就不会转吧
如果是这样,会不会就是板子有问题,被干扰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硬哥,还是问题找你了
发生四次超时,其中的错误码是 rx描述符的status
0x004E83A0   分析后,错误仍然是 ...

有个地方我觉得你可以测试下,将RMII所涉及到GPIO的速度等级先配置到最低的low开始测试,然后逐步提升等级

楼主:
问题已解决
驱动层的  MAC_CFG.IPFCO ( IP帧数据校验和)改为0,禁止接收端TCP/UDP/ICMP报头的校验和检验功能,就正常了
感觉应该是对端ip分包后,如果开启,会进行硬校验,结果会放在rx描述符中,导致程序判断认为是错误帧:因为ip分包后,第二帧本身就是缺TCP/UDP/ICMP的长度和校验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