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I/QSPI] STM32的TIM触发SPI的DMA发送使用NSS时MSSI的问题

楼主(2025-03-31):
STM32的TIM触发SPI的DMA发送使用NSS时MSSI的问题
使用stm32h743,定时器TIM12使能事件,spi1使能NSS,将MSSI设置为15,使能SPI的DMA的循环发送,并将触发源选择TIM12的TRGO。

现象时只有第一个发送的数据会有延时,MSSI有效果,后面的都没有效果。

网友A:
MSS就是这个意思,MIDI才是后续间隔

楼主:
引用 网友A:
MSS就是这个意思,MIDI才是后续间隔

感谢回复
我理解的MSSI既然是在NSS有效边沿插入,那应该是每一个片选的有效边沿都插入.但是我使用DMA循环发送的时候只有第一包MSSI有效,后面无效。

使用spi的阻塞发送每一包数据MSSI都是有效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
我理解的MSSI既然是在NSS有效边沿插入,那应该是每一个片选的有效边沿都插入.但是我使用DMA循 ...

是的,正常情况下DMA也应该每次硬件NSS片选也有这个MSS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