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H750芯片,stlink无法连接,daplink也不行

楼主(2025-03-31):
H750芯片,下载了 H743裸机例程里的  V7-062_QSPI Flash运行程序(Bootloader)程序之后,stlink就无法再下载程序了,MDK debug里显示连接了,用stlink utility软件也连不上,移植过程中把设备改成了H750了。用daplink debug 窗口也能连接上,下载程序会报错 could not stop cortex-m device.是不是已经下载的程序正在运行,导致芯片不能在下载新程序了。怎么能给它恢复一下 啊。可是stlink utility 也链接不上啊,无法删除芯片内部falsh程序。这个有大佬有招吗

网友A:
进入boot模式,用cubeprg看看可以不可以全部擦除

网友:
试试 J-LINK STM32 UNLOCK

网友:
锁住了吧,boot脚接电源拉高,就可以下载程序了,下一个一个能用的正常程序

网友:
使用STM32CubeProg的串口ISP或者USB DFU方式下载试试

楼主:
我先用STM32CubeProg,erase full chip 了,芯片暂时能用了,我再试试其他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进入boot模式,用cubeprg看看可以不可以全部擦除

可以,全部擦除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