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 ADC数据波动问题

楼主(2025-04-01):
STM32H723 使用IO模拟软件SPI和AD4630(24位的ADC)通信,用6位半万用表测量电压直流挡位测出5.00002V,精度在uV级别,用交流分类挡位再量交流也很小uV级别。为什么直接从ADC里面读出来的数据,将ADC原始码值还原后,电压波动却达到了mv级别,有没有大佬能够解惑,万分感谢。

网友A:
AD4630没用过,楼主这个可以测试下纽扣电池的电压试试,绘制个波形出来,看下抖动效果

测试过24bit的ADS1256,这个抖动是uV级别的。之前测试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1326

网友B:
除了软件,还要考虑你的硬件电路吧,这个ADC啥价格?哪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除了软件,还要考虑你的硬件电路吧,这个ADC啥价格?哪买的?

立创买的,几百一个蛮贵的,我看硬件量电压什么的都很稳

网友C:
引用 网友A:
AD4630没用过,楼主这个可以测试下纽扣电池的电压试试,绘制个波形出来,看下抖动效果

测试过24bit的ADS ...

请教一下,lua脚本是跑在stm32上还是pc上的?

网友:
楼主我之前使用F407自带的ADC和ADS1110芯片也遇见和你一样的问题,但没有找到具体的原因,请问你现在测试的怎么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教一下,lua脚本是跑在stm32上还是pc上的?

跑在STM32上的。

网友:
您好,采集出现数据波动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