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 这又是啥问题啊?编码集为UTF-8, EOF类型为PC

楼主(2025-04-01):
appADC.c中就这以下几句,//标志位后带了3次回车

//标志位

楼主:
还有在仿真的时候,想看一下指令执行周期数,但后几位都是。。。,

网友:
帮顶下,这问题没遇到过。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有在仿真的时候,想看一下指令执行周期数,但后几位都是。。。,

你这问题实在有点搞笑了......就不能把Cycles一栏拉得长一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问题实在有点搞笑了......就不能把Cycles一栏拉得长一点吗

拉得再长也是这个样子啊。。。就显示3位,你看cycles这一栏,现在就已经很长了

网友A:
邪门。按理应该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邪门。按理应该是这样的:

你的怎么好的?是哪个版本的啊, 我的是9.60.3

网友:
我也是9.60.3

楼主:
发现是和我选的字体有关

网友B:
问题一
换行不一致的根本原因是编译器不能正确识别中文编码,错误的编码会导致windows风格的换行"\r\n"被截断。比如:'\r'被识别成其它多字节字符的一部分,这行就变成了Linux风格的换行了。

问题二
软件BUG。由于Cycles这个字段是右对齐,绘制时需要先计算内容的宽度,再添加适当的偏移。现在的效果是由于绘制时给出的绘制区域太小,不足以显示所有的内容,且使用了DT_END_ELLIPSIS标记。
换不同的字体/字号能缓解这个问题,说明这个问题很可能是取整导致的问题。比如:在计算宽度时是向下取整,在绘制时是向上取整,导致绘制时计算出的宽度在特定情况下大了一个像素。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题一
换行不一致的根本原因是编译器不能正确识别中文编码,错误的编码会导致windows风格的换行"\r\n"被 ...

感觉分析得很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