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解答] stm32h743脱机烧录的第二个地址会失败

楼主(2025-04-01):
没有修改lua 用的是硬汉自带的,烧录第二个地址的时候就会报错:error:1100 swd_wait_until_halted() timeout
target_flash_check_blank() error, FlashAddr = 8100000, FileLen = 6B80C

我把0x08100000放在1位 0x08000000放在2位 就会在8000000报这个错误

麻烦有遇到的大佬帮忙看下是什么问题 十分感谢!

网友A:
H743的话,随意烧录,看看是不是你的板子有什么特别配置,或者是1MB容量的H7系列,又或者是H750当H743使用了

考虑换个别的H743板子试试,下面是烧录我们V7板子H743的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H743的话,随意烧录,看看是不是你的板子有什么特别配置,或者是1MB容量的H7系列,又或者是H750当H743使用 ...

收到,硬汉哥 我把检验方式改成和您一样的就成功了 十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