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如何用SPI互斥操作norflash,flash还用做模拟U盘,会在中断中操作

楼主(2025-04-01):
任务中会通过SPI操作NorFlash读写数据,NorFlash也会用来虚拟优盘,也就是会在中断中读写优盘,如何保证数据的完整性,也就是如何用SPI互斥的操作NorFlash?

网友:
虚拟U盘的同时,还要手动操作NOR Flash,这个做不到,因为操作期间会影响虚拟U盘设备掉线。

可以试试虚拟MTP设备。

网友:
MSC操作U盘可以在中断发消息出来,任务里面读写flash吧,msc和nor直接读写调用spi的时候用个互斥锁就可以了,只要不碰到spi擦写很多页的情况,msc那边稍微等一下也没关系.

楼主:
中断中能用互斥信号量?

网友:
引用 楼主:
中断中能用互斥信号量?

USB中断里面发消息,MSC处理flash的函数放在任务里面等这个消息,最后在flash读写这里做互斥

网友A:
实际前面坛友提供的方案比难实现,时间上没法把控。

虚拟MTP设备是最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实际前面坛友提供的方案比难实现,时间上没法把控。

虚拟MTP设备是最好的。

是的,电脑访问U盘,然后内部又访问flash,本来就是矛盾的,很难做到互斥,相互访问会有不可预知的问题发生。用MTP是最好,现在android都放弃U盘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