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ART] H750 串口调试压力计BUG求助

楼主(2025-04-02):
我的工程中利用TIM7定时触发中断,发送读命令给压力计。TIM7和UART2配置如下:

TIM7配置

TIM7配置

UART配置

UART配置

UART配置

UART配置

发送代码:
void HAL_TIM_PeriodElapsedCallback(TIM_HandleTypeDef *htim)
{
  if(htim == &htim7) // Check if the interrupt is from TIM7
  {
    requestPressureSensorData(); // Request pressure sensor data
  }
}
void requestPressureSensorData(void)
{
  HAL_UART_Transmit_DMA(&huart2, PRESSURE_SENSOR_READ_VALUE_COMMAND, PRESSURE_SENSOR_CMD_LENGTH);
}
#define PRESSURE_SENSOR_READ_VALUE_COMMAND (const uint8_t[]){0x01, 0x03, 0x00, 0x04, 0x00, 0x01, 0xC5, 0xCB}
#define PRESSURE_SENSOR_CMD_LENGTH         8

出现问题为发送的值变更为  01 03 00 04 00 00 00 00
如果使用UART 轮询模式发送就没有这个问题。

另外这里还有一个问题需要求助大家,之前没有使用TIM7时,发现UART DMA正常模式发送并不会进入回调函数,这个原因是什么?

楼主:
刚才又试了一下,这个问题是在TIM7中断中调用DMA导致的吗?如果是,是因为什么?和优先级有关系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刚才又试了一下,这个问题是在TIM7中断中调用DMA导致的吗?如果是,是因为什么?和优先级有关系吗?

这里有个关键问题,每次发送前,怎么保证上次HAL_UART_Transmit_DMA已经发送完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里有个关键问题,每次发送前,怎么保证上次HAL_UART_Transmit_DMA已经发送完成了。

我的定时器设置是1s中断一次,这个时间应该足够DMA发送完成吧?您的意思是不建议使用定时器触发串口DMA发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