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emwin的checkbox控件怎么限制选中个数

楼主(2025-04-03):
一个对话框上有8个checkbox控件,只支持同时选中4个,此时剩下的四个不能被选择;除非把已选中的某个置为未选中,然后才能继续选,这种要怎么处理啊?

网友A:
搞个变量计数应该可以实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搞个变量计数应该可以实现吧

已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