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主机读取U盘,检测不到U盘插入

楼主(2025-04-03):
CubeMX生成的程序,CubeMX版本6.12.1,MCU:STMH750ZBT6,库版本:1.11.2
程序在while循环里运行MX_USB_HOST_Process();,Appli_state一直是APPLICATION_IDLE状态,U盘插入拔出都一样。
改成虚拟串口可以成功发送、接收。
U盘供电5.26V(这没问题吧?
测试了CubeMX-6.14 + 库1.12.1 一样不成功。CubeMX-6.11+库1.11.1一样不成功。
库1.10、库1.11里面的官方例程也是一样不成功。
堆2KB,栈8KB也是一样不成功。
各位有什么思路吗?

批注 2025-04-03  批注 2025-04-03  批注 2025-04-03  批注 2025-04-03

楼主:
内存使用的AXI_RAM1

网友:
两个地方修改下试试
1、USB的两个GPIO速度等级。
2、Systick中断抢占优先级高于USB的中断优先级,保证基于滴答的延迟可以正常执行。

楼主:
解决了,原因是硬件上U盘供电不足,改了之后一切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解决了,原因是硬件上U盘供电不足,改了之后一切正常。

谢谢告知最终问题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