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助手] H7-TOOL高速HID免驱串口桥接各种第3方串口软件操作说明,支持与TOOL所有其它功能一起使用(2025-04-21)

楼主(2025-04-21):
从2.29版本固件开始支持

【应用场景】

使用各种第3方串口软件,都需要电脑端虚拟出COM口,然后串口软件连接这个COM才可以使用,采用的USB CDC通信方式,而且市面上很多都还要安装驱动才可以使用。

而H7-TOOL原生配套的是高速HID免驱串口,有了桥接功能,使用高速HID免驱就可以连接各种第3方串口软件,更重要的是可以和TOOL所有其他功能一起使用,而且可以方便的在局域网和外网使用第3方串口软件

【原理框图】

原理比较简单,使用com0com软件可以虚拟出来两个COM口,比如我这里出来了com4和com5,然后我就可以让TOOL上位机和第3方串口软件访问这两个虚拟串口,这样就实现了TOOL上位机和第3方串口软件的桥接,从而可以方便的实现TOOL上位机和第3方串口的数据通信

【安装桥接软件】

1、安装com0com小软件

2、解压出来后,里面有两个exe文件,x64是64bit系统使用,x86是32bit系统使用

3、我这里是win11 24H2的64bit系统,安装的x64

4、启动后,按照如下顺序操作,看看设备管理是不是有个感叹号,Win10, Win11版本容易有这个问题

5、如果没有感叹号忽略这步,如果有感叹号

解决方法一:自动安装Vyacheslav Frolov Driver驱动

解决方法二:手动安装Vyacheslav Frolov Driver驱动

https://www.catalog.update.micro ... Vyacheslav%20Frolov

下面微软提供的连接里面的第1个附件,我已经下载好:

解压后,右击这个com0com.inf,选择安装

此时再看设备管理器,就正常了,效果不一定要和我下面截图一样,只要没有感叹号就是正常了

6、继续生成两个COM

接下来这两个选项勾上,点击apply

应用后,效果如下,说明虚拟串口安装成功了

【桥接验证 】

打开两个串口软件,分别开启一个COM口,对发验证下

【桥接使用方法】

1、参数配置

(1)接下来的桥接使用就比较简单了,我们这里虚拟出来了COM4和COM5,然后让TOOL上位机打开一个COM4,第3方串口软件打开一个COM5,或者反过来都可以。
(2)桥接功能是原始数据的转发,数据编码设置是由第3方串口软件决定
(3)波特率,数据位,停止位,校验位由TOOL上位机控制。推荐H7-TOOL和第3方串口软件配置一致即可,TOOL的其它选项不用管

2、上位机串口助手设置

比如我们是115200波特率通信

3、第3方串口软件打开

4、剩下就可以使用测试了。

(1)使用SecureCRT测试效果:

(2)使用Windows商店里面一个串口助手测试

(3)使用sscom测试:

(4)WiFi通信方式,使用第3方串口效果

(5)MDK使用DAPLINK调试状态和第3方串口助手同时使用效果

(6)H7-TOOL的高速HID免驱桥接串口功能用在STM32CubeProg串口程序下载也没问题

板子进入bootloader后,STM32CubeProg连接桥接出来的COM5,H7-TOOL连接的COM4, 通过com0com做的数据互通

连接成功:

下载程序进去并做读取校验,也成功

楼主:
首版说明更新编辑完成。

网友A:
还有几天上线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几天上线啊。

5.1前发布

网友B:
这种状态下还能使用can接口和spi接口吗,我记得之前有限制不能使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状态下还能使用can接口和spi接口吗,我记得之前有限制不能使用了

上个版本就解决了

H7-TOOL固件2.28发布,CAN, UART和RTT三合一同时收发且实时记录,脱机烧录新增革命性一键添加新芯片功能,新增多脱机芯片支持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7859&fromuid=58

网友:
可以的,那很实用了,

网友C:
其他虚拟串口软件虚拟出的串口也能用吧?不一定非要com0com?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他虚拟串口软件虚拟出的串口也能用吧?不一定非要com0com?

应该也可以的,发布后你试试。

网友:
终于要发布了,之前一直用TOOL的CAN解析,非常需要这个

网友:
坐等发布

楼主:
备份两个测试。

桥接串口发送和接收都可以达到满速。

网友D(2025-05-26):
用了桥接第三方的串口助手,不能用工具本身的RTT或者其他功能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了桥接第三方的串口助手,不能用工具本身的RTT或者其他功能了吗

不影响

H7-TOOL的CAN, UART和RTT三合一模式操作说明,支持独立悬浮出来,同时收发且实时数据记录(2025-05-01)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8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