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bedded Studio] SES可以将printf重映射到RTT打印,同时支持浮点数和占位,怎么实现的,可以拿出来给keil用吗?

楼主(2025-04-03):
如题,求大佬们解惑。

网友A:
可以看看segger_rtt_printf项目:https://blog.csdn.net/u011493046/article/details/129805728
上位机用jlink rtt viewer
jlink rtt viewer跑起来后,还可以使用其他终端工具  通过telnet访问这个串口

网友:
一般都是重载putchar或writechar函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看看segger_rtt_printf项目:https://blog.csdn.net/u011493046/article/details/129805728
上位机用j ...

SEGGER在SES中实现的RTT打印,原生支持浮点数打印和占位符,还是挺好的

网友B:
你下载J-Link官方软件包,安装之后在Samples\RTT目录下有RTT源码,解压之后找到Syscalls\SEGGER_RTT_Syscalls_KEIL.c,和其他RTT代码一起添加到你的工程里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下载J-Link官方软件包,安装之后在Samples\RTT目录下有RTT源码,解压之后找到Syscalls\SEGGER_RTT_Syscal ...

需要自己实现浮点数打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