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Link] ST LINK V3是否可以调试非ST芯片

楼主(2025-04-06):
比如国产的芯片

ST LINK V3是否校验机制,只有ST的才能调试,还是和JLINK一样其实是通用的

网友:
没用过,应该不行。好像可以刷JLINK

网友:
测试过给iMX RT下载,可以。

其他的芯片没测试过

网友:
st-link v2 我使用 pyocd 给 at32、gd32 等烧代码和调试,没问题,v3 没用过,估计没问题

网友:
V2可以调试GD,V3没有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