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这2个typeC有啥区别?都能扩展坞接显示器

楼主(2025-04-07):
接口旁边的符号有点不一样,但是都有个闪电,形状有区别。
接扩展坞都能出usb口,都能接显示器。。。。

网友:
建议查一下笔记本接口定义 支持的协议可能不一样

网友A:
截图问AI会告诉你,左边是雷电口,右面是DP over USB TypeC。右边可以看作是支持视频输出的USB TypeC;左边则包含了右边的所有功能,还额外支持外接显卡,真正的满血TypeC。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截图问AI会告诉你,左边是雷电口,右面是DP over USB TypeC。右边可以看作是支持视频输出的USB TypeC;左边 ...

usb4能接显卡坞,雷电好像没说接显卡的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usb4能接显卡坞,雷电好像没说接显卡的啊?

雷电很早就支持了,USB晚了几年才支持外接显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截图问AI会告诉你,左边是雷电口,右面是DP over USB TypeC。右边可以看作是支持视频输出的USB TypeC;左边 ...

右边这个也有个闪电⚡符号,是不是说pd充电器要接这个口子?
雷电接口,能不能接pd充电器?

网友:
实际上你光看符号也不一定是完全对的,最好是根据电脑型号查一下

网友:
雷电是英特尔和苹果搞的协议,一般传输速度比较快,后面几代的usb协议很多都是基于雷电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