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emwin屏幕长时间断电后重启导致通讯不正常

楼主(2025-04-07):
请教下,主控板与触摸屏通过串口通讯,屏幕用的emwin内核,断电一段时间(大约1-2天)后,启动屏幕进入开机画面时,中间黑屏时间变长,进入界面后,按键反应变慢,点击按键后主控和屏幕间通讯中断,屏幕的串口通讯无法读取主控数据,重新上电后整个系统以后恢复正常,请教下这是什么原因呢,是内存溢出么?

网友:
断电后启动有问题,一般考虑排查复位部分

网友:
还有个一个地方也会导致卡顿,速度慢,就是刚上电的时候如果电压不稳,有供电不足的情况,也会造成启动阶段刷新慢,建议也监测下电压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