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电源是需要挂着负载才有输出 这种电路原理是怎么做到的?搞个原理图参考一下,谢谢

楼主(2025-04-07):
有些电源是需要挂着负载才有输出  这种电路原理是怎么做到的?搞个原理图参考一下,谢谢

网友:
比如你通过芯片EN或者直接控制MOS来控制负载,那么可以按照一定的周期来触发该EN或MOS以控制输出,同时检测回路电流,输出期间有电流说明有负载,没电流可能没负载或者负载损坏(例如灯泡),检测到负载则持续输出,检测不到则立即关闭输出,并等待下一个检测周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