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判断MOS管是否处于开关饱和状态?有哪些简单的办法可以量测出来

楼主(2025-04-07):
怎么判断MOS管是否处于开关饱和状态?有哪些简单的办法可以量测出来

网友A:
VGS电压,DS电流,然后再看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A:
VGS电压,DS电流,然后再看手册,

手册看哪个

网友:
无语了
用的啥芯片就看啥手册

网友B:
应该测量 Vds 吧,饱和时会很小电压。同时要测量 Ids,看看电流多大。
可以认为在饱和时 Rds 是一个很小的固定电阻, Vds 随 Ids 的大小变化而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测量 Vds 吧,饱和时会很小电压。同时要测量 Ids,看看电流多大。
可以认为在饱和时 Rds 是一个很小的 ...

感谢解答

网友:
看规格书里的曲线图,有Vgs和Ids的图,Vgs高到一定值后,Ids不再明显增加时,对应的Vgs就是这个mos管的饱和电压,测量实际电路中Vgs是否达到此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