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 使用IAR Live Watch问题

楼主(2025-04-08):
在程序中打了断点然后单步运行,发现live watch中的数组变量数值会发生改变(变量和当前运行的程序无关)。大家有遇到过类似问题么,怎么解决。

网友:
或许遇到过吧, 大概率是程序问题, 指针越界了

网友A:
楼主是那个版本,我当前用的8.50和9.30,暂时没有遇到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那个版本,我当前用的8.50和9.30,暂时没有遇到过

8.3的版本,我调的是无刷驱动的板子,目前可以知道的是暂停时mos管还是工作的定时器没关,把定时器关了就不会有这种显现,估计是jlink线路上被干扰了?

网友:
越界,堆栈溢出等都有可能。OS分配的栈空间太小了

网友:
如果定时器在走,是不是有可能在单步时还是能够响应定时器中断,从而中断函数在后台修改了某些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