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S Code] 有没有将gbk编码批量转换为utf8的插件啊

楼主(2025-04-08):
我安装了gbk2utf8, 效果很不好

# Process result (18)
>item format: [encoding/confidence[file path]
## Converted (0)
## Not convert (18)
-`[ascii/1]``c:\Users\Code-CMS32M55\Libraries\Driver\src\acmp.c`

它居然检测成ascii编码,vscode里显示的编码为gbk2312, 很多文件都是这样,然后就放弃转换了

网友A:
vscode不是有编码设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vscode不是有编码设置吗

没法批量改,一个一个改太麻烦了

网友B:
试试这个小工具

文件编码转换V1.6.exe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试这个小工具

请教如何使用啊?可以转换子文件夹的文件吗

网友C:
试试 EmEditor Free,将文件拖入软件,点击文件 ==> 以指定编码全部保存,选择编码方式。

网友D:
GBK to UTF8 for vscode
搜一下这个插件呢,我目前在用这个插件。

网友:
convertz可以批量改

楼主:
引用 网友D:
GBK to UTF8 for vscode
搜一下这个插件呢,我目前在用这个插件。

我也有这个插件,不行,我的文件都识别为ascii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试这个小工具

非常感谢,很好用,但生成的是UTF8-BOM的,不知道有啥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试试 EmEditor Free,将文件拖入软件,点击文件 ==> 以指定编码全部保存,选择编码方式。

能批处理一个文件夹及子文件夹中的所有文件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能批处理一个文件夹及子文件夹中的所有文件吗?

不能,这是个文本编辑器,只能将已经打开的文件以指定编码保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能,这是个文本编辑器,只能将已经打开的文件以指定编码保存。

这个功能vscode自带的

网友E:
插件名:GBK to UTF8 for vscode

楼主:
引用 网友E:
插件名:GBK to UTF8 for vscode

我就是用的它,不行,vscodr能识别为gbk2312,用它识别出来是ascii

楼主:
找到两个批量编码转换的,分享一下

UltraCodingSwitch.exe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如何使用啊?可以转换子文件夹的文件吗

打开即用,支持文件筛选,支持批量转换,支持子目录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就是用的它,不行,vscodr能识别为gbk2312,用它识别出来是ascii

我目前没有使用暂时没有啥问题,是不是哪里设置得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目前没有使用暂时没有啥问题,是不是哪里设置得不对?

就是文件的编码,在vscode里能识别出来,但是在用这个插件批量转换的时候,生成的日志里说检测到的文件是ascii格式的,就不转换了

# Process result (18)
>item format: [encoding/confidence[file path]
## Converted (0)
## Not convert (18)
-`[ascii/1]``c:\Users\Code-CMS32M55\Libraries\Driver\src\acmp.c`

它是用的第三方的编码检测库,感觉有bug,而且都很久不更新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就是文件的编码,在vscode里能识别出来,但是在用这个插件批量转换的时候,生成的日志里说检测到的文件是 ...

我把日志关了。打开日志显示和你的是一样的。
日志显示的是ASCII,用vscode将文件打开,右下角显示是UTF8.用Notepad++打开显示也是UTF8.怀疑检测库太老了,识别错误吧

使用4楼的转换工具也识别是UTF8,无需转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把日志关了。打开日志显示和你的是一样的。
日志显示的是ASCII,用vscode将文件打开,右下角显示是U ...

关键是我的vscode显示是GBK2312, 然而这个插件是ASCII,就不帮转换成UTF-8了,4楼的工具好象也有个问题,如果目标选utf-8不带bom的,也是转换不了的

网友F:
https://gitee.com/cxasm/notepad--
编码里面有个批量处理,可以选择目录。

楼主:
引用 网友F:
https://gitee.com/cxasm/notepad--
编码里面有个批量处理,可以选择目录。

谢谢分享。

网友G:
https://github.com/clorymmk/CodeTransmit

最好用的没有之一,我不允许2025年大家还没有转到utf8

楼主:
引用 网友G:
https://github.com/clorymmk/CodeTransmit

最好用的没有之一,我不允许2025年大家还没有转到utf8

哈哈,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G:
https://github.com/clorymmk/CodeTransmit

最好用的没有之一,我不允许2025年大家还没有转到utf8

这个真的是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