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解答] H7-TOOL烧录SPIFLASH提示超时

楼主(2025-04-08):
请教下H7-TOOL下载25Q128的提示通信超时,点击一键下载出现这种问题,

再请教下硬汉哥这个是不是可以下载很多种固件,上面的文件名序列#1  #2  #3 是每次下载的固件(多个固件合并才会用下面的#2 #3)吧

网友A:
1、这个通信超时是下载模式识别有误,关闭上位机,关闭TOOL,然后都重新打开测试即可
2、这个里面的序号#1到#10是同一个芯片的多个固件,不同地址的同时下载,比如内部Flash的BOOT+APP + 外部SPI Flash + 外部QSPI Flash。
3、如果要下载不同功能的固件,含不同系列芯片,加载固件并配置好后,这里设置不同的名字,执行一键下即可

这样脱机烧录使用时,操作显示屏,选择对应名字的LUA文件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这个通信超时是下载模式识别有误,关闭上位机,关闭TOOL,然后都重新打开测试即可
2、这个里面的序号#1 ...

好的  可以了,现在新版本烧录加入GD32F527没有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  可以了,现在新版本烧录加入GD32F527没有呢

还没有,我看GD官方的淘宝店还没有卖的。

如果你那边有测试板子,方便的话,发我们用下,添加完毕后返还给你,主要是添加后需要实际硬件验证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没有,我看GD官方的淘宝店还没有卖的。

如果你那边有测试板子,方便的话,发我们用下,添加完毕后返 ...

可以  发不给你发个板子过来? 焊接好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以  发不给你发个板子过来? 焊接好的

那没问题。

收获地址:孟东华,86-13638617262,湖北省 武汉市 武昌区 水果湖街街道 中北路世纪彩城E区世纪大厦15楼1501
发货的时候带个纸条注明:TOOL脱机烧录GD32F527,纸条上留下您的QQ,旺旺或者微信联系方式,方便我们工作人员联系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没问题。

收获地址:孟东华,86-13638617262,湖北省 武汉市 武昌区 水果湖街街道 中北路世纪 ...

发给你了哈  收到请处理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发给你了哈  收到请处理下

非常感谢,已经反馈公司注意查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