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ADC1-3多通道

楼主(2025-04-09):
STM32H750VBT6,通过ADC+DMA实现ADC采集转换的数据搬运到全局数组,ADC1-3下各有3个通道,共9个,独立模式,end of conversion mode:end of single conversion,
请问一下:1)通过定时器1三通道触发,可以认为ADC1至ADC3这三个是并行的么;
/* TIM1 + ADC + DMA */
  HAL_TIM_Base_Start(&htim1);     //  TIM1 trigger ADC + DMA
//Start ADC + DMA
  if (HAL_ADC_Start_DMA(&hadc1, adc1_ConValue, 3) != HAL_OK)  //Start ADC + DMA
  {
        printf("Start ADC1 + DMA1 Stream0 fail\r\n");
        Error_Handler();
  }

  if (HAL_ADC_Start_DMA(&hadc2, adc2_ConValue, 3) != HAL_OK)  //Start ADC + DMA
  {
        printf("Start ADC2 + DMA1 Stream1 fail\r\n");
        Error_Handler();
  }

  if (HAL_ADC_Start_DMA(&hadc3, adc3_ConValue, 3) != HAL_OK)  //Start ADC + DMA
  {
        printf("Start ADC3 + DMA1 Stream2 fail\r\n");
        Error_Handler();
  }

2)如选用软件触发,可以认为ADC1至ADC3是近似并行的么;
  if (HAL_ADC_Start_DMA(&hadc1, adc1_ConValue, 3) != HAL_OK)  //Start ADC + DMA
  {
        printf("Start ADC1 + DMA1 Stream0 fail\r\n");
        Error_Handler();
  }

  if (HAL_ADC_Start_DMA(&hadc2, adc2_ConValue, 3) != HAL_OK)  //Start ADC + DMA
  {
        printf("Start ADC2 + DMA1 Stream1 fail\r\n");
        Error_Handler();
  }

  if (HAL_ADC_Start_DMA(&hadc3, adc3_ConValue, 3) != HAL_OK)  //Start ADC + DMA
  {
        printf("Start ADC3 + DMA1 Stream2 fail\r\n");
        Error_Handler();
  }

网友:
可以简单的理解为并行,但会有误差,比如差个几uS,要求不高可以。

网友:
我采集AD数据是用的规则转换,只用一个DMA,你这用了3路。

网友A:
定时器触发,使用同一个定时器的不同CC通道触发,这样同步效果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定时器触发,使用同一个定时器的不同CC通道触发,这样同步效果好。

好的,多谢硬汉大佬